======饮料瓶耐压测试======

楼主(2012-08-21):
·
前几天用“汽车打气泵+喷枪”做个喷漆的测试,喷漆效果在理想之中。打算一点点改进,一是加储气瓶,二是加自停装置。
既然是DIY,那么就本着这一原则,能D的尽量D。 于是考虑用饮料瓶做储气罐。网上查了关于饮料瓶压力的资料,说是可乐、雪碧等含碳酸的饮料瓶是按耐压容器设计的,耐压超过1MP,同时也搜索各论坛类似的帖子,也有不少网友做这方面的测试(引用资料1:参考轻工标准:QB/T 1868-2004 聚对苯二甲醇乙二醇酯(PET)碳酸饮料瓶耐内压力>1MP.引用资料2:经过试验,可乐瓶压力可打到1.2兆帕,瓶子不会爆,每次打到这个压力,瓶盖跟瓶口的接口处就漏气了可口可乐2.5L瓶子跟雪碧2.5瓶子都是这样。),但不经过自己的测试总不放心,于是决定自己做个全面的测试。
·
准备了2种瓶子,1.8升的果汁瓶和1.25升可乐瓶,由于可乐瓶接口没处理好,漏气严重,测试被迫中断。只测试了1.8升的果汁瓶,结果是加压到约100PSI时,管子和瓶子接头处脱落(未作紧固处理),瓶子像漏气的气球一样打转乱跑。 由于测试现场没有紧固接口的东西,测试无法再进行下去。 此次测试结果表明这种瓶子至少可承受100PSI的压力。
·

网友A:
危险!!! 带压力的东西尽量不要DIY
瓶子不会爆但是已经到耐压极限了,一次两次冲压还可以,多次以后疲劳度增加,一定会出问题的。

如果楼主想DIY,建议使用大口径PPR管熔接 ,或者铁水管螺纹连接。
一定要安装安全阀!!!!切记!!!!!

楼主:
“一次两次冲压还可以,多次以后疲劳度增加,”说的有道理,谢谢提醒,一直在注意安全。
气泵内加装了安全阀,最初调到75psi,感觉没事,就调到100PSI。做试验时也考虑到安全性,一是瓶子容量不大,储能有限,二是塑料瓶子、塑料接头(轻质),超过压力就是破裂,不会有碎片。
经过多次测试,一般压力过大时,基本都是接头处挣脱,或瓶口漏气。

下次准备搞个爆瓶试验(还在野外),看到到底多大压力。当然,一定会注意安全。

网友:
压力测试可以用水压代替!效果一样,但水压爆破起来安全多了!

网友B:
一直没想明白,为啥啤酒没有塑料包装的呢,是酒精和塑料有反应?还是压力太大?

网友:
那个瓶子有 的潜质

网友C:
你的汽车打气泵能带压启动吗?我的打气泵不能带压启动。另外汽水瓶耐压是1Mpa的样子,喷漆有0.2Mpa顶天了。一遍喷笔也就用到0.08Mpa。

我的瓶子是用隔板快接插头做接口,效果好点。

楼主:
·
可以带压启动的,我用的是38AH的电瓶。
·
你的不能启动是不是因为供电电流不足造成的?  带压启动瞬间要很大的电流。 按理说汽车的充气泵应该可以带压启动的,不然怎么给汽车补气呢?
·
瓶子用隔板快插很好,向你学习。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汽车打气泵能带压启动吗?我的打气泵不能带压启动。另外汽水瓶耐压是1Mpa的样子,喷漆有0.2Mpa顶天了。一遍喷笔也就用到0.08Mpa。

我的瓶子是用隔板快接插头做接口,效果好点。

0.2Mpa的气压就能喷漆了?

网友:
小心啊我那饮料瓶子饱了真的楼下小汽车防盗器响,把纱窗也包烂了,多亏没伤人很可怕

网友:
还以为是测试饮料。。。。。。

原来是测试饮料容器。。。。

唉。。。

网友:
12楼的,吓死我了,有这么夸张嘛??????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
前几天用“汽车打气泵+喷枪”做个喷漆的测试,喷漆效果在理想之中。打算一点点改进,一是加储气瓶,二是加自停装置。
既然是DIY,那么就本着这一原则,能D的尽量D。 于是考虑用饮料瓶做储气罐。网上查了关于饮料 ...

标题少写了个 瓶

网友:
来张爆炸后的图就好玩了

网友:
我经常把液氮倒进可乐瓶子里听响。
那声音 真。。。。。。。。。。

网友E:
感觉楼主好无聊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好无聊啊.呵呵..

瞎折腾

网友:
真要测压  用水来吧  因为液体具有不可压缩性

网友:
有很多人没有气压的概念,前不久网上曝山东的三个小青年将8kg气压嘴顶入一小孩肛门,导致小孩大小肠多处爆裂,生命危在旦夕,类似报道已在全国发生多起;前几天网上有《实拍男子持刀扎车胎被爆胎炸翻在地》的视频报道http://v.qq.com/page/h/u/J/h0010fFqruJ.html在他刀入车胎的瞬间,气流将其上衣扒掉并打翻在地致使右臂当场骨折血染台阶,因无知而遭了报应.所以搞压力试验要概念清楚,要特别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F:

毫不夸张

网友:
这个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2Mpa的气压就能喷漆了?

喷枪不知道,喷笔是没问题的。我都是用0.05Mpa喷。

这个泵最大压力只有0.1Mpa,0.3喷笔工作的时候有0.05mpa。

PS:我是用开关电源给汽车打气泵供电,最大电流时6A,到了7A就保护了。

网友:
这也能打气给轮胎!太强大

网友:
自己也想测试一下,楼主给提前做了。想用饮料瓶做一个用汽油的简易钎焊工具

网友:
当心会爆出火来

网友G(2013-04-15):
引用 网友C:
喷枪不知道,喷笔是没问题的。我都是用0.05Mpa喷。

这个泵最大压力只有0.1Mpa,0.3喷笔工作的时候有 ...

1、你好,我对你压力瓶的制作很感兴趣,能请教一下你瓶盖的怎么密封的么?能具体讲解一下么?
2、我想DIY一个能够测瓶内压力的容器,我觉得只要把你的喷笔换成压力表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瓶口处怎么密封
3、还有我也看不懂楼主白色的内管红色的外管怎么连接到一起的
十分感谢!

网友:
1、楼主你好,我对你压力瓶的制作很感兴趣,能请教一下你白色的内管红色的外管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能具体讲解一下么?
2、我也想DIY一个能够测瓶内压力的压力瓶,就是不知道瓶口处怎么密封
十分感谢!

网友:
胆大心细,安全第一。

网友G:
楼主,我又看了一下你图的说明,原来红色的软管是直接插上去的,这样的话软管直径是多少呢(内外径)?不怕漏气或者是两管分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又看了一下你图的说明,原来红色的软管是直接插上去的,这样的话软管直径是多少呢(内外径)?不怕 ...

你好,红色是8MM(指的是外径)的气管,气动工具店有售。白色的是医用输液管的插头。二者相配正好,要用点力气才能插紧,自然结合密封,正常压力内不会漏气。瓶盖内部是热熔胶密封。  另一帖子也有介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607

网友H:
见过。。。8MM厚的铁板D个500MM直径的储气罐。补胎的。。。有次突破极限。1.2MPA。。10几斤重的500直径气罐盖往天上冲!100多粗的木梁拦都没拦住。。。瓦顶烂了10几平方。。。。。还好没有人出来拦!也没有人在下面等。。。

网友:
呵呵叫你扎别人的轮胎,知道厉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过。。。8MM厚的铁板D个500MM直径的储气罐。补胎的。。。有次突破极限。1.2MPA。。10几斤重的500直径气罐 ...

钢瓶1.2MP就不行了?焊接问题吧?汽水瓶最大都可以达到4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危险!!! 带压力的东西尽量不要DIY
瓶子不会爆但是已经到耐压极限了,一次两次冲压还可以,多次以后疲劳 ...

有段直径200mm的ppr管子,壁厚10mm,不知道该如何封闭?用树脂浇可以不?

网友I:
这个。。。何必了。。煤气罐也就几十块钱一个,,而且到处都有。。。应该比这个安全很多吧。。

网友:
学习,都是没文化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何必了。。煤气罐也就几十块钱一个,,而且到处都有。。。应该比这个安全很多吧。。

没这个轻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你好,我对你压力瓶的制作很感兴趣,能请教一下你瓶盖的内外是怎么密封的么?能具体讲解一下么?
2、 ...

回答:1 x宝搜索个气动商店,购买隔板直通快件。密封可以顺手买点气动密封圈(浆保就是这货)。没有就找一块自行车内胎剪一个。放水里漏气可以最后热熔胶封下。
2 我测压力是气管接一个三通。三通接一个电子压力表(拆机的6元)
3 楼主明显暴力插

1、你好,我对你压力瓶的制作很感兴趣,能请教一下你瓶盖的内外是怎么密封的么?能具体讲解一下么?
2、我想DIY一个能够测瓶内压力的容器,我觉得只要把你的喷笔换成压力表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瓶口处怎么密封。
3、还有我也看不懂楼主白色的内管和红色的外管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红色是8MM(指的是外径)的气管,气动工具店有售。白色的是医用输液管的插头。二者相配正好,要用点 ...

楼主,超酷!我要是也有你那个脑袋就好了,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1 x宝搜索个气动商店,购买隔板直通快件。密封可以顺手买点气动密封圈(浆保就是这货)。没有就找 ...

太谢谢你啦!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什么隔板直通、快插接头,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今天跑到五金店一看,各种各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想明白,为啥啤酒没有塑料包装的呢,是酒精和塑料有反应?还是压力太大?

啤酒用塑料的装没几天酒就会变质腐败!

网友:
灌满水后再打气吧,这样打爆了也许会安全些,千万不能半瓶水或大半瓶水打气,接头开了灌了半瓶水的1MP瓶子会打死人的。那天再废品站收了个CO2灭火器准备放了气拿回家,带好手套防冻伤开始放气,没经验啊,阀门开三分之一瓶子就要飞了控制不住了,幸亏反应快松手了,瓶子没飞,但是这玩意放了气候结冰把阀门关不严了,等一会冰化了关好阀门用脚死死踩住了阀门全开,好过瘾,半条街都是白雾,幸亏是二氧化碳没什么污染,放完气,MD鞋都被粘在瓶子上了。化了好一会才拿下来。      看过几个电影情节,一个是一个老外在海底潜水碰到鲨鱼了好像,这哥们急中生智将氧气瓶用一手紧紧搂在胸前,另一手拿个不知什么东西狠命敲掉阀门,这哥们像子弹一样飞了冲出水面逃脱鲨鱼追击。还有个港片,警察和罪犯对峙,那罪犯将地上水平放的氧气瓶一大溜用扳手将阀门敲掉气瓶一个个贴着地皮飞向警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啤酒用塑料的装没几天酒就会变质腐败!

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
可以带压启动的,我用的是38AH的电瓶。
·

一班的汽车充气泵不能带压启动。给汽车轮胎充气时要先启动充气泵再连接气门嘴,不然会烧汽车保险。

网友:
我有个开关电源,7A保护。泵如果带呀气动就过了7A。如果是那组带减速齿轮的,估计但是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