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100新版机身 与 新版舵机 的使用

楼主(2012-08-21):
昨天 终于收到了FBL100新版机身 与 新版舵机
把机身档位处割除  安装bolt120电机 然后装舵机 舵机其实与MCPX原装大小基本一样了
目前遇到问题如下:

1    机身安装舵机的卡点太矮,导致副翼、螺距2舵机安装后把无刷电机挤死在机身内 电机没法转动。。需加垫片增加舵机安装距离使其离开电机。
2    升降舵机的机身安装卡点又太高,导致拉杆装在十字盘后不垂直,会磨到舵机。用指甲刀整矮点。。。按照MCPX原装机身弄。
3    FBL100主轴安装MCPX原装十字盘不顺滑,需要用细目砂纸打磨主轴一点点。
4    就按照机身螺孔孔位安装bolt120电机上9T齿,必须用FBL100的大齿才能顺滑,若用MCPX原装大齿会非常紧。
5    一切都很顺滑了,初起飞鸡鸡会很都抖很抖,然后不拉起来,断电重搞,才不抖了。。每次间断的玩都要重复这种断电重搞才不抖,WH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切都很顺滑了,初起飞鸡鸡会很都抖很抖,然后不拉起来,断电重搞,才不抖了。。每次间断的玩都要重复这种断电重搞才不抖,WHY ...

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导致的: 通电后先立即把机身放在水平地面,等接收机自检通过(十字盘会上下移动几次然后停止)再弄头罩,否则会干扰陀螺仪检测水平面而无法正确修正
原有的电源线焊接导致电池只能从前向后插入,也就是必须拆头罩、装电池、再带头罩,如果不等自检完毕就带电池很容易导致自检不正确。将电源线反过来焊,电池就可以从后向前插入,也就不需要拆头罩来装电池了。这样装完电池通电就可以立即放在地面,等自检结束就可以正常起飞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您提的意见,我这边已经跟工程在研究了,想请问一下,您的飞机是mcpx的,然后用我们的舵机和机架装在上面的对吗?
另外第五点,工程给我的回复是:估计是接收信号同步没建立,建议上电的时候发射机和飞机离远点,或者等待长点时间等待同步建立。
建议您试试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上面另外几点,我今天弄完后在把问题公布下来。

楼主:
我配置是
          MCPX V1主板(从背面MUC处引信号线)、MCPX旋头组、MCPX拉杆(与FBL100还是有区别的)、FBL100新版机身、FBL100新版舵机、FBL100主轴、FBL100大齿、A120电机9T齿、华科尔10A主电调L2(线性不错)、130mm尾管、7mm尾电机、FBL100绿色尾桨、FBL100脚架、FBL100塑料尾马达座

我回家后再试试            电池通电就立即放在地面,发射机和飞机离远点,或者等待长点时间等待同步建立。

网友B:
求图 没图你说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 没图你说个  。。。。

别急啊    晚上照   晚上照  无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 终于收到了FBL100新版机身 与 新版舵机
把机身档位处割除  安装bolt120电机 然后装舵机 舵机其实与MCPX原装大小基本一样了
目前遇到问题如下:

1    机身安装舵机的卡点太矮,导致副翼、螺距2舵机安装后把 ...

新的舵机可以直接装到MCPX原装机身上面吗?如果可以,这可是重大利好啊。

网友:
希望FBL 100快出改进版

网友:
我也关注很久了。

网友C:
如果可以直接用DSM2的控。多搞几个来做练习机

网友:
请问新版舵机有哪些改进,是不是可以换碳膜的!那个碳膜令我头痛,50个电就坏了两个了,铅笔法修复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直接用DSM2的控。多搞几个来做练习机

garvey兄:

我跟你一样是用DSM2控的。

HiSky 刚推出:
(1)  可配合大部份FM、2.4G控的高频头(120元)。
(2)  FBL100单机+高频头(合共668元)。

陈伯

楼主:
新版舵机换碳膜很便宜  5元

新版舵机不能直接装在MCPX机身上 特别是升降位置的舵机 根本装不了

目前最好就是用新版舵机 新版机身 +MCPX主板   改无刷只需薄垫片加高舵机安装位即可

昨天的飞行试验 发现抖动很有可能是地面共振所致  (家里地板固有频率接近无刷机翼某转速频率 )改无刷前可没这种现象啊
飞机慢慢给油门  发现抖动抽风立即收油门  然后再缓慢给油门 直至飞机能平稳起飞  在1米内的某个高度会发生随机的抖动,猛了就像抽风 (一般初给电旋翼转至0螺距就会必抖)                                          但飞机在1-2米区间或以上即使是迅速升降都还没发现有抖动发生 我换了原装舵机试也是如此 那么如果不是共振所致     难道是我横轴弯了?

按照两台SUV的指点 把PIT行程量按原MCPX说明书给的75%改成110-115%左右  我感觉就很好的解决了FBL100舵机行程量小 正负螺距不够的问题。

今天我把MCPX原装机身也修割了 准备装A120整第2台无刷MCPX   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升降舵机给装进去。

总的来说 目前一句话             没必要再去买MCOX的原装高档的高级的高贵的舵机了   FBL100舵机性能基本一样 价格仅1/4   换碳刷也便宜  让你再不怕炸鸡伤舵机了    可以放心乱飞咯     唯一保护好MCPX的主板就一切OK了                  彻底让MCPX告别高价配件

不知飞跃的脚架如何  反正我就觉得 FBL100的脚架太太太软了 脚架还是原配的好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用在MCPX原厂机身上面。可以左右两边的用新舵机。升降位用原厂舵机混搭吗?
还有一个问题。MCPX的机身改无刷需要对机身切割。用什么工具比较好呢?锯子还是小型电钻?剪刀貌似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提的意见,我这边已经跟工程在研究了,想请问一下,您的飞机是mcpx的,然后用我们的舵机和机架装在上面的对吗?
另外第五点,工程给我的回复是:估计是接收信号同步没建立,建议上电的时候发射机和飞机离远点 ...

贴身服务、从善如流。
好商家。支持,赞。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舵机最好别混搭  行程量不一样

就 新版舵机 新版机身 +MCPX主板 最好

对机身切割所用工具很简单

我是 手术刀1把    指甲刀1个   小锉刀1把       仅此而已 动作慢点轻点有点耐心 就OK了  大不了1个小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