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T槽板的边缘有两个直径19.4mm的螺纹孔是4分孔么?

楼主(2012-08-21):
想给炮塔铣装水泵冲水。。

发现T槽板两端各有一个排水孔,,内螺纹,,,用卡尺量了下,直径在19.4mm左右

这个孔是不是要配4分的外螺纹宝塔头,,然后在接水管排水???

楼主:
我雕刻机上打了一个 22.6mm的孔用于排水,,没螺纹。。

这个需要用什么接头来接管子哦?   想了半天不知道这种没螺纹又可以密封的头叫什么名字,,,

知道的兄弟指导一下哦,,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给炮塔铣装水泵冲水。。

发现T槽板两端各有一个排水孔,,内螺纹,,,用卡尺量了下,直径在19.4mm左右

这个孔是不是要配4分的外螺纹宝塔头,,然后在接水管排水???

公称直径DN6 外径  10   俗称 1分
公称直径DN8 外径  13.5 俗称 2分
公称直径DN10 外径 17   俗称 3分
公称直径DN15 外径 21.3 俗称 4分
公称直径DN20 外径 26.8 俗称 6分
公称直径DN25 外径 33.5 俗称 1吋

LZ的炮塔铣应该和我的一样吧,我就是用的4分外牙宝塔头,2.5元一只,在本地买的

网友B:
估计是4 分的了,那个外径21.3是螺纹的外径,你测的19.4的话是这个螺纹的底径应当是一样的,没有查表估计能装上,你用个4 分的外丝装上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称直径DN6 外径  10   俗称 1分
公称直径DN8 外径  13.5 俗称 2分
公称直径DN10 外径 17   俗称 3分
公称直径DN15 外径 21.3 俗称 4分
公称直径DN20 外径 26.8 俗称 6分
公称直径DN25 外径 33.5 ...

多谢。。。。宝塔头是铜的么,,,我在淘宝上看了下,,4分的铜头,,没这么便宜的,,我选了4分外丝,宝塔19mm的头,,得6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4 分的了,那个外径21.3是螺纹的外径,你测的19.4的话是这个螺纹的底径应当是一样的,没有查表估计能装上,你用个4 分的外丝装上试一下啊

就是手头没有4分的才发帖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点图片嘛,这样怎么知道啊!!!!!

就是一个锈迹斑斑的洞洞。。。。拍不拍图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直接用水来冷却,会严重损坏机床精度的,还是用专业冷却液吧!!!!!

用皂化液的。。。损害就损害吧,反正就是个破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宝塔头是铜的么,,,我在淘宝上看了下,,4分的铜头,,没这么便宜的,,我选了4分外丝,宝塔19mm的头,,得6块钱一个。。

这东西哪需要去淘宝买,我这里村得不能再村了,

去本地的水暖器材店问了一遍,2.5-3元不等,

很多家有,卖农具的店也有,卖煤气的店也有,

最好带个实物出去亮一亮,没有就直接走,有就问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宝塔头是铜的么,,,我在淘宝上看了下,,4分的铜头,,没这么便宜的,,我选了4分外丝,宝塔19mm的头,,得6块钱一个。。

是铜的,不过有厚薄之分,我在亲戚家拿的厚很多,在街上买的薄个1/3,

我后来夹到电钻上把外面的六角磨掉了,整个扭到洞里去,

因为它在外面会挡着光栅尺的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