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四螺旋桨 转动方向问题

楼主(2012-08-21):
我新手,请问下,四个螺旋浆的船,从后看,是不是左边1、2螺旋桨前进是右边转动 右边3、4螺旋桨同时向坐边转动,或者是左边1、3螺旋桨前进是右边转动,2、4螺旋桨是左边转动

到底哪个对

网友:
兄弟,你这种靠桨转速差控制方向的方式,实践证明不及舵机操舵简单可靠。控制实现起来还会很麻烦,而且左右转向的均匀度实现和调整更难。

楼主:
不是,我方向靠舵机,我意思是四个浆的船,前进的时候四个浆的旋转方向怎么样的

网友:
左右两边不一样就可以了 主要抵消电机扭力

网友:
从抵消螺旋桨的反扭上讲两个方案都可以,但是在各个螺旋桨产生的水流的交互影响上有区别,也就是桨产生的水流是汇集还是发散。实际上可以有四种方式。你不妨把每一个都试试,就是把桨调换一下位置,把电机的接线调一下。

网友:
左边两个逆时针转  右边两个顺时针转   注:从船尾看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