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电压不对

楼主(2012-08-21):
我才从淘宝上买来B6充电器,回来按店家的视频充电,接上3s锂电池怎么显示电压是7.4V,是不是我没有选择合适,试了几次都调不出来,但是电池充了半小时后电池电压有12伏了,充电器还是显示7.4V,麻烦那位朋友告诉我什么原因,是不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你没有选成平衡模式吧?

冲坏了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充电器不会有问题,设置的不对吧,按说明书设置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你没有按inc键选择充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