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450sport搭载GP780陀螺仪的金鱼尾

楼主(2012-08-21):
我的450sport飞了一段时间了,调来调去,一直无法彻底解决金鱼尾的问题,尾巴依旧有一到两个厘米的摆动,求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450搭载GP780的金鱼尾问题?

网友:
卖掉GP780 换GY650 或者XYZ-S更好

网友A:
没有金鱼尾就不叫780了

网友B:
建议把鱼红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金鱼尾就不叫780了
不回如此悲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鱼红烧了、
我去。。。。表示无语了。。。。

网友:
线插对了吗?以前我一小兄弟也是SPORT加780,还让俺去试飞,上去后就一直金鱼尾,怎么调感度都不行,那时我也是新手,经验不够啊。后来小兄弟自查发现是线插得不对,我当时就倒了,还好当时我凭着仅有的过硬本领木有炸机啊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用GY650吧,锁尾不错,还便宜

网友:
楼主 把780 放肚子里试试

网友:
先检查一下尾桨夹的轴承,那个小轴承2*5*2.5非常容易坏,建议直接更换,然后再测试。

网友:
应该还是机器调试问题吧,查查尾巴机械状态还有机身震动

网友:
我的GP780 原来锁尾是DS420. 换成DS520 金鱼基本没有了

网友:
目前我有2架GP750的  2架GP780的  780的都有金鱼尾,750就没有

网友(2012-09-26):
应该是ds420的问题

网友:
我是PRO上用GP780,暂时无金鱼尾

网友:
我的780也有金鱼尾

网友:
金鱼尾巴一般是机械上面的问题,中立点设定是否正确,行程设定是否正确,尾变距滑块是否运动顺畅,尾桨是否平衡,尾轴是否轻微变形等都是导致金鱼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