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户外 ZYXS +MD922灵异先后故障

楼主(2012-08-21):
飞了一块电 刚换的新桨 故断电调一下锁尾 控是T7  灵异的一幕出现了 断电后再通电 450斜盘舵机就扭起来了  再插再通也是这样 回家后到市内 开始貌似斜盘舵机恢复了一点 不乱扭了 但是螺距也是不能控制 再过会斜盘舵机全正常了  咦 怎么尾巴不动了 伤不起啊 拔了922插上辉9G 9G貌似正常 之后吧922插一通道 通电就往一边打死舵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

楼主:
补充一点 新换上的木浆 没碰撞没擦撞~ 两个塑料包皮全部碎裂 这是灵异吗

楼主:
没问吗~ 这会真心蛋疼啊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是尾舵机先坏 那为什么 之前全身舵机就扭起来了 我感觉还是阳光下的关系 那这就是小姨子不能暴晒了 但是我也就飞了6分钟啊

楼主:
这会922我都不敢拆开修 飞越还没回复我

楼主:
这会922 插别的通道还是响的 就是插ZYX尾巴通道无声

楼主:
报告最新情况 922插小姨子尾通道向一边打舵打到底 ....  难道真是气温的原因么 一分钟一变化

楼主:
一个人也木有么

楼主:
这会本人暂且 简单分析下原因 高温导致小姨子不能正常工作 全身舵机开始憋舵  最后尾巴不幸中枪 死掉 ... 上图大家看看先

楼主:
这电机大概运行 20秒就烫到不行 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不过貌似运行都正常 我感觉问题出在电位器 上面 旋转电位器有时转有时不转 但不是一个可控状态 貌似如果烧了电路板 应该不转吧 但是还是没解释这次完整的起因~ 悲剧啊

网友:
好家伙,自言自语了10楼

网友:
标题

12楼来了,新手围观

楼主:
感觉坛子和我08年刚进来的时候 不一样了 这么一个大众化的问题 都没人参与 出出主意诶

网友(2012-10-31):
你斜盘也用的922?卖家说922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