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拿焊工证不?53楼有诀窍:)

楼主(2012-08-21):
好久没动手,焊起来有点生疏了。

自认为满意的拍两张,丑的也拍个两张,拿上来献献,也不知道能不能去拿个焊工证。

网友:
像二氧化碳焊。

网友:
牛,从外观看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貌似还得探伤吧。机械性能可能也有几个项目。
一般外国的焊工资格注重探伤什么的,对于外观要求不高

网友:
以我业余的评判标准,可以给你颁个高级焊工证了

网友:
高手,用的什么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业余焊焊,没有那个条件哦,只知道直接用在液压管路上,测试耐压30MPa没问题,实际使用系统压力都是10MP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氩弧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氩弧焊,二氧化碳没焊过,不知道能焊出啥样。

网友:
这焊工能和机器比了!

网友:
模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拉伸强度

网友:
 太牛了..收徒弟不....?

网友:
见过焊得好的,没见过焊得这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机器肯定有差距,稳定性不好比。

很想做个这样的全自动机器,可以稳定保证焊接质量,又可以免除焊接对人体的危害,还能降低对技术人员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氩弧焊几乎是焊接质量最好的方式了。缺点是效率低。
楼主焊接的其实是相当的好。
至少比我看到的我们单位有票的好的太多。
只是办公室混得久了,习惯性胡乱说点,显得自己懂得多

二氧化碳保护焊效率高。融覆率高。节能。操作要求比起手工焊,氩弧焊要低。
缺点是飞溅较大。工作强度较高。
焊接质量比不了氩弧焊,但是操作到位比手工焊要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氧的管焊机就可以的。有现成的机器。
要是做一个半自动的工装也不难。
这个不用氩弧焊,二氧就足够了。

网友:
不用考了,直接去领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能用的前提下,我还是比较在乎外观,太难看了自己看着也不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半桶水哦,还是和卖油翁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估计还是兄弟见的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接触过CO2焊接,学习了。

液压管路对管内清洁度有要求,氩弧焊几乎没有焊渣的影响,所以要求高的都是用氩弧焊。

公司从2009年后新搞的液压系统我基本是用不锈钢管加氩弧焊。图片上的就是304不锈钢管与管接头对焊。

完全手工焊很难焊出这种效果,这个我是加了自己制作的简易旋转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机器肯定有差距,稳定性不好比。

很想做个这样的全自动机器,可以稳定保证焊接质量,又可以免除焊接对人体的危害,还能降低对技术人员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帮我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鱼鳞纹很漂亮,看着像手工焊条点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CO2焊接,学习了。

液压管路对管内清洁度有要求,氩弧焊几乎没有焊渣的影响,所以要求高的都是用氩弧焊。

公司从2009年后新搞的液压系统我基本是用不锈钢管加氩弧焊。图片上的就是304不锈钢管与 ... [/quot
原来用了工装了,我自己还想呢,这手也太稳了啊
液压管路我们也有接触,不过最多是用氩弧焊打底,都用氩弧焊,太奢侈了。
不过我从没用过不锈钢管子,液压的管路里面有油,也不怕上锈。都用厚壁流体管就好了。只不过对材质看的严点。

另外强烈建议你接触一下二氧焊,确实好用。
刚开始我买来二氧焊机,工人抵触的很。用了半年,发现真的好用。七八台手工焊机都闲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壁厚只有2.5-3mm,一次完全可以焊透,所以可以一次焊接,坡角都不需要做。

用不锈钢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公司设备改造时间紧迫,不锈钢管一般是经过酸洗出来的,内表面相对比较干净,放着时间久点也不会生锈,可以简化后期循环处理的要求。

二是不锈钢本身还可以防止外部锈蚀,无需油漆。前面两项就可以在时间上节省出很多。另外不锈钢材质强度相对普通钢材要高,可以减小壁厚,综合成本比用无缝管高不了太多。

不锈钢还比较容易反复利用,油漆过的无缝管要焊接还需要处理表面油漆,最后就是回收价格比也要比铁高,就算不要了,卖了也值钱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是不锈钢无缝管的主要产地,采购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受的你的建议,如果我将来自己做设备了,一定买CO2焊机。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标题

焊工证以前实际要考拉焊,堆焊,鱼鳞焊,平焊,立焊,竖焊顶焊,弧度焊:等,不知道现在要还要,见过有人烧透焊和烧接主轴,烧出平平的

网友:
焊得太好了,也弄个氩弧焊玩玩。

楼主:
管焊机

这个是去年我准备开发的机子,因为公司许多设备的液压系统管路有大量安装的需要。

于是询问了下进口管焊设备的价格,简易的都大概要30万,国产的也需要近20万,这么高的价格对于非专业安装性质的企业显得难以接受。

在结合分析了手工焊接关键的几个要点后,感觉自己也能利用现有的部分市场配件做出一台全自动的,而且功能更全,价格更便宜(成本控制在2万以内),焊接质量也有把握控制的很好。

现在由于现在行业不景气,公司发展停滞,这个做好了目前也用不到,因此这个项目只进行到一半就搁浅了。
管焊机的结构很多都是利用现有材料进行设计,所以显得比较简陋。

网友:
水平转管 初级。 水平固定管、垂直固定管 中级。斜45度固定管 跨障碍垂直固定管 高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我只有初级水平,只对应我们公司的需要。

中高级能够实现的我都想交给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来焊,毕竟焊工的环境一般都比较恶劣,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少焊的好。

网友:
焊的不错  液压系统也搞过几套  我们当时做的是氩弧打底 电焊罩面 吹净 碱洗去油  酸性 钝化 N2试压查漏 液压油路油冲洗  液压系统对油的洁净度要求高  装配时O型圈材质尺寸要求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客串玩玩 你焊的已经很不错了。焊缝均匀 熔池大小控制的很好。可以试着把对缝再放宽一点,焊缝的高度再低一点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没有做得这么规范,民营公司现实条件不允许,时间就是金钱,追求的就是性价比。

我的不锈钢液压管在制作安装过程中只做了两次高压气扫管路,然后直接上系统打油路循环,第二天检查回油滤芯的状态或更换,在实际使用3年左右未发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谢热心指点,说起焊接理论我连皮毛都可能难够上,材料力学热力学也让我难以捉摸,实际焊接涉及的因素也比较多,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试验后更直观。

网友:
不说太多,支持就是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二氧化碳焊接,原来是氩弧焊

网友:
日喔,焊得好漂亮啊,像机器焊出来的效果,赞一个

网友:
控制的不错,细活!

楼主:
回复 网友L:

人模仿机器的动作就有了接近机器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机器是临时做起来的,花了两天功夫,挺丑的,不过很实用,当然现在也还可以再改进改进,直接发图好像发不了,下一楼发。

楼主:
简易转管机

丑吧?呵呵!

楼主:
半自动弯管机

还有配套的弯管机,也拿来晒晒。

TB上国内找不到这种结构形式的弯管机,普通的拿来很不实用也很不经用。

利用现有的液压缸自己设计了个半自动的弯管机,在现场做管路非常方便快捷。

调整好之后相同角度只须一次弯压,到位自动退回,相比手动快了NN倍,比另一种结构形式的普通弯管机也快了N倍,解决了时间紧迫这个大问题。

网友:
这个转管好,不用夹头了

网友:
楼主你用氩孤焊焊拉杆,抗拉強度很低的,要留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可不是拉杆,你再仔细看看,上面是M22--M22的管接头,下面是M16--Z1/4的管接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用过这种电机和调速器做过两个工装,不过我做的是切割的。
两套工装可以直接节省三个人的工作量,因为质量提高,间接节省的人工还应该有一些。

网友:
你这个是固定弯曲半径的弯管机吧,更换不同的模具可以实现不同的弯曲半径。
不过这种冷弯机一般来说弯曲半径都比较大,太小了管子椭圆度不好控制。
我们是自己做的中频热弯机,虽然作业时准备时间长点,但是2.5倍以上各种弯曲半径的管子随便搞,大中小三台机器,从DN25到直径DN800都可以做。

咱们的行业应该有交集,不过看得出您是专业人士,以后还得多向您学习。

网友:
焊的不错,
需要检测一下,证明你焊接的不错

网友O:
我要有这手艺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惭愧,我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只是工作有需要又想给公司省点钱,才会去做个方便的设备。
冷弯小半径确实不好控制,我是查网上资料根据不同的管径做的冷弯曲半径模具,模具与管子外圆吻合度很高,所以变形量也非常小。
偶尔需要小半径的时候就采用氧火焰加热的方式来弯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确实节省了人工又提高了速度与质量。
最初是由我的手下转管我来焊,经常听错指令,转起来也没那么稳定,现在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左手焊丝,右手焊枪,脚踩开关)就可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P:
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必要,毕竟有问题也不会造成危险。
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除最初人工转管的时候出现过1个问题外,后期改进方法后焊制的管路无一泄漏,都可以承受正常系统压力的3倍以上。

网友Q:
楼主明明焊的是不锈钢,下面却跟了一大堆建议用CO2焊的,,,,,,,,,

网友R(2013-03-29):
楼主焊接的其实是相当的好。

网友S:
高级焊工证 我发的

网友T:
电焊就能达到此水平。没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