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割尼龙绳的小东西

楼主(2012-08-21):
我老婆的叔叔搞海产品养殖。
用到大量的尼龙绳子。每次隔开,然后还得用火焼,防止头部散开。
很是麻烦。
闲来无事,做个小东西。

调整大小

楼主:
其实很简单,一个可控硅调压,一个木制衣服挂,一段电阻丝基本就ok了

调整大小

楼主:
用到工具有钳子螺丝刀电转,耗时半个小时。

调整大小

楼主:
割尼龙绳还没有最后测试,不过割胶合板效果还是非常犀利的

网友:
构思巧妙!

网友:
如果用电池供电的话,会不会很大功耗?

网友:
这个做的有意思

网友:
割衣服的厉器

网友:
会不会触电啊 哥们 另外 把那个衣服挂换成锯条架 会更 专业的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东西.

网友A:
 很有创意!车铣设备都拉走了也耽误不了你瞎折腾啊

网友:
没有隔离,触电危险

网友:
楼主,贵叔叔都养什么海产?说说,我跟你买点,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锯弓子的考虑过,但是手头车铣全无,得车几个绝缘的连接件才行。
所以用了衣服架,第一不用造型,第二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表扬,
敢问您是七爷?
现在马甲众多,看的眼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不到200w的功率,用电池就得用细的电阻丝,否则电池受不了。
用细的效率低,而且电阻丝烧红以后强度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毛蚬子吧。具体不清楚。
等到他卖的时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创意!车铣设备都拉走了也耽误不了你瞎折腾啊

这可不是瞎折腾,是干的很少的有用的几件事之一。
而且车铣都没用上。

网友:
配,蛋7,好久没看到你了,在干嘛啦,居然敢不露面了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表扬,
敢问您是七爷?
现在马甲众多,看的眼花啊

没事,小7马甲多,怕冷不怕热。

楼主:
回复 网友F:

船哥哥,前一段时间操作一个小项目,项目没搞成,结果车床铣床弄回了家。
手头现在是什么设备都没有了。
就剩点螺丝刀钳子,电动的就剩一个手电钻。
没有作品,不敢乱说话啊。5555

网友:
那个是可调压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
不是的,就是一个可控硅调压。

网友:
简单,易做,不错

网友:
不知用电热丝行不行?

楼主:
电热丝什么概念啊?
这个电阻丝也可以说是电热丝啊。

网友:
割绳子还是会散开的

楼主:
没错,是会散开的,但是比起用刀割开的已经好多了
饶绳子的时候弄得松点,割的时候慢点,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融合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