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金属锯条能割12.9级的螺丝么?

楼主(2012-08-21):
昨日把两根12.9级的螺丝给截短了, 用的是得伟的电锯, 锯条应该是双金属的, 也不排除奸商配了烂锯条. 总之, 今天发现锯条秃了. 差下来量尺寸, 基本是0.6毫米厚,11毫米宽, 不知是否原配.
正宗双金属锯条能割12.9级的螺丝么? 要是不行以后就用砂轮了.

网友A:
手工的绝对可以的,用电锯如果不是调最低速的基本几十秒就秃驴了。电锯为什么要调速,就是应对不同材料的不同线速度的。得伟电锯基本都带调速的

网友B:
手锯肯定行,经实践证明的。

网友C:
用角磨机来切呀,便宜又大碗

网友D:
二师兄,那个用角磨机是不是浪费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个人认为,视长度决定,角磨优先,其次砂轮,不考虑锯条类工具…12.9用锯条…健身?

网友F:
應該不是原配吧?
小帶鋸機應該是用13MM(四分)的才對吧?
12.9級的螺絲硬度並不高
但抗拉強度非常高
大家別弄混了
抗拉和硬度沒什麼關係的
硬度頂多40多度而己
和我平常鋸的NAK55的硬度應該差不多
我的帶鋸機是日立CB12的
沒調速功能
原裝鋸條己經用了兩年多了
還沒什麼大問題出現
反而是引導軸承己經故障有很大的噪音
目前沒時間去換他

网友C:
原帖由
新人玩表
于 2012-8-22 00:47 发表
二师兄,那个用角磨机是不是浪费啊
角磨机1mm厚度切片才1块钱,切50只M12的螺丝没问题,何来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