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ASTERCAM 软件生成的程序用什么后处理软件处理

楼主(2012-08-21):
系统是KND100M(GSK990M)今天用MASTERCAM X6出的程序,经过去掉那些没必要的存储路径,日期等等,然后用通讯软件和系统DNC,才那么几行就提示非法地址的警告,经过一个个代码的排除,把G21这个公制的指令去掉,重新开始,又报警是其他方面问题,搞到不想搞,手工编程和论坛下的雕刻图形常规的程序却没问题,不知道错哪了,就那几个代码,用手指能数的清,老报警,搞不懂了。。。

楼主:
程序内容

%
O0000
(T7|10.SPOTDRILL|H7)
(T105|9.5DRILL|H105)
(T200|19.DRILL|H200)
(T295|28.5DRILL|H295)
(T390|38.DRILL|H390)
(T410|40.DRILL|H410)
(T221|12.FLATENDMILL|H221)
N100G21
N102G0G17G40G49G80G90
N104T7M6
N106G0G90G54X0.Y100.S1145M3
N108G43H7Z50.
N110G98G81X-75.Y0.Z-5.R25.F3000.
N112X0.
N114X75.
N116G80
N118X0.Y100.
N120M5
N122G91G28Z0.
N124M01
N126T105M6
N128G0G90G54X0.Y100.S1206M3
N130G43H105Z50.
N132G98G83X-75.Y0.Z-50.R25.Q2.85F3000.
N134X0.
N136X75.
N138G80
N140X0.Y100.
N142M5
N144G91G28Z0.
N146M01
N148T200M6
N150G0G90G54X0.Y100.S1206M3
N152G43H200Z50.
N154G98G83X-75.Y0.Z-50.R25.Q5.7F3000.
N156X0.
N158X75.
N160G80
N162X0.Y100.
N164M5
N166G91G28Z0.
N168M01
N170T295M6
N172G0G90G54X0.Y100.S804M3
N174G43H295Z50.
N176G98G83X-75.Y0.Z-50.R25.Q8.55F3000.
N178X0.
N180X75.
N182G80
N184X0.Y100.
N186M5
N188G91G28Z0.
N190M01
N192T390M6
N194G0G90G54X0.Y100.S603M3
N196G43H390Z50.
N198G98G83X-75.Y0.Z-50.R25.Q11.4F3000.
N200X0.
N202X75.
N204G80
N206X0.Y100.
N208M5
N210G91G28Z0.
N212M01
N214T410M6
N216G0G90G54X0.Y100.S572M3
N218G43H410Z50.
N220G98G83X-75.Y0.Z-50.R25.Q12.F3000.
N222X0.
N224X75.
N226G80
N228X0.Y100.
N230M5
N232G91G28Z0.
N234M01
N236T221M6
N238G0G90G54X0.Y100.S1591M3
N240G43H221Z50.
N242X-75.Y16.
N244Z5.
N246G1Z-16.F1008.
N248G3Y-16.R16.F2000.
N250Y16.R16.
N252G1Y18.
N254G3Y-18.R18.
N256Y18.R18.
N258G0Z25.
N260Y16.
N262Z-11.
N264G1Z-32.F1008.
N266G3Y-16.R16.F2000.
N268Y16.R16.
N270G1Y18.
N272G3Y-18.R18.
N274Y18.R18.
N276G0Z9.
N278Y16.
N280Z-27.
N282G1Z-48.F1008.
N284G3Y-16.R16.F2000.
N286Y16.R16.
N288G1Y18.
N290G3Y-18.R18.
N292Y18.R18.
N294G0Z-7.
N296Y16.
N298Z-43.
N300G1Z-49.F1008.
N302G3Y-16.R16.F2000.
N304Y16.R16.
N306G1Y18.
N308G3Y-18.R18.
N310Y18.R18.
N312G0Z-23.
N314Y16.
N316Z-44.
N318G1Z-50.F1008.
N320G3Y-16.R16.F2000.
N322Y16.R16.
N324G1Y18.
N326G3Y-18.R18.
N328Y18.R18.
N330G1Y19.
N332G3Y-19.R19.
N334Y19.R19.
N336G0Z-24.
N338Z50.
N340X0.Y16.
N342Z5.
N344G1Z-16.F1008.
N346G3Y-16.R16.F2000.
N348Y16.R16.
N350G1Y18.
N352G3Y-18.R18.
N354Y18.R18.
N356G0Z25.
N358Y16.
N360Z-11.
N362G1Z-32.F1008.
N364G3Y-16.R16.F2000.
N366Y16.R16.
N368G1Y18.
N370G3Y-18.R18.
N372Y18.R18.
N374G0Z9.
N376Y16.
N378Z-27.
N380G1Z-48.F1008.
N382G3Y-16.R16.F2000.
N384Y16.R16.
N386G1Y18.
N388G3Y-18.R18.
N390Y18.R18.
N392G0Z-7.
N394Y16.
N396Z-43.
N398G1Z-49.F1008.
N400G3Y-16.R16.F2000.
N402Y16.R16.
N404G1Y18.
N406G3Y-18.R18.
N408Y18.R18.
N410G0Z-23.
N412Y16.
N414Z-44.
N416G1Z-50.F1008.
N418G3Y-16.R16.F2000.
N420Y16.R16.
N422G1Y18.
N424G3Y-18.R18.
N426Y18.R18.
N428G1Y19.
N430G3Y-19.R19.
N432Y19.R19.
N434G0Z-24.
N436Z50.
N438X75.Y16.
N440Z5.
N442G1Z-16.F1008.
N444G3Y-16.R16.F2000.
N446Y16.R16.
N448G1Y18.
N450G3Y-18.R18.
N452Y18.R18.
N454G0Z25.
N456Y16.
N458Z-11.
N460G1Z-32.F1008.
N462G3Y-16.R16.F2000.
N464Y16.R16.
N466G1Y18.
N468G3Y-18.R18.
N470Y18.R18.
N472G0Z9.
N474Y16.
N476Z-27.
N478G1Z-48.F1008.
N480G3Y-16.R16.F2000.
N482Y16.R16.
N484G1Y18.
N486G3Y-18.R18.
N488Y18.R18.
N490G0Z-7.
N492Y16.
N494Z-43.
N496G1Z-49.F1008.
N498G3Y-16.R16.F2000.
N500Y16.R16.
N502G1Y18.
N504G3Y-18.R18.
N506Y18.R18.
N508G0Z-23.
N510Y16.
N512Z-44.
N514G1Z-50.F1008.
N516G3Y-16.R16.F2000.
N518Y16.R16.
N520G1Y18.
N522G3Y-18.R18.
N524Y18.R18.
N526G1Y19.
N528G3Y-19.R19.
N530Y19.R19.
N532G0Z-24.
N534Z50.
N536X0.Y100.
N538M5
N540G91G28Z0.
N542G28X0.Y0.
N544M30
%

楼主:
只运行到146好象就报警了,应该是前一点的报警,DNC运行是提前把将要运行的程序传进系统。前面括号里的刀具信息我也去掉了试过,都不行。。。。

网友A:
标题

像应个后处理的程序不适合knd你指令格式,你选择法兰克oi的后处理,还有文件开头oxx开头的一般是子程序开头,主程序一般不用o开头

网友:
你看到你系统刀号格式,我记得冷该是t1xxt2xx的这个系统很老与现在新的有点不同可能我会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应个后处理的程序不适合knd你指令格式,你选择法兰克oi的后处理,还有文件开头oxx开头的一般是子程序开头,主程序一般不用o开头
请问兄台,在MASTERCAM里怎么选择他所附带的后处理系统的类型呢,我在机床类型那只能选择3轴数控铣床,然后再串联图形编辑刀路,望知道的人伸伸援手

网友:
标题

144处鸡九一不能同鸡二八同一行,要分开,g91; g28z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台,在MASTERCAM里怎么选择他所附带的后处理系统的类型呢,我在机床类型那只能选择3轴数控铣床,然后再串联图形编辑刀路,望知道的人伸伸援手

这个在设置里面,具体一时也说不上来到时我回家后从坏电脑硬盘看看后处理还在不在到时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设置里面,具体一时也说不上来到时我回家后从坏电脑硬盘看看后处理还在不在到时发给你
谢谢提醒!我在设置那找到相关设定了,那个是根据程序生成前和选择图素前先选择机床类型那确定的啊,我原来选的那个3轴的铣床就是  法拉克,但现在生出的程序就是按这个生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它不是有几个系统型号的吗从低选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有几个系统型号的吗从低选到高,
没有啊,就只能从机床列表管理那定义机床啊,其他的都六轴4轴等,就几个三轴的,我试试其他三轴的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