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助

楼主(2012-08-21):
同事送我一套直升机,电子设备不会连线,请各位航模高手给科普一下。

网友A:
如果一点基础都木有,奉劝还是不要上来就玩直机,先潜水吧,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不然只能半途而废啊,一句话:模型不是玩具

网友:
电调接3通道,1、2、6接三个舵机,4、5接陀螺仪。总的原则是:打副翼时斜盘往左或右斜,推拉升降斜盘往前后斜。一定要把电机线拔掉,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先潜水吧,搜索一下。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指教,另还想知道每个插头3根线,1根信号2根电源线。那插头正反都能插,应该是哪个方向?

楼主:
请问各位烧友我应该怎样入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教,另还想知道每个插头3根线,1根信号2根电源线。那插头正反都能插,应该是哪个方向?
看接收机上应该标了中间+,边上负,插头的3根线中间红色是正,边上黑色(或棕色)是负,边上橙色是信号

网友(2012-10-03):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点基础都木有,奉劝还是不要上来就玩直机,先潜水吧,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不然只能半途而废啊,一句 ...

强烈支持;不然就像我一样,看我的头像,大白刚入手X650 V8,刚试飞就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