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电机外壳,谢谢!

楼主(2012-08-22):
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691&page=23#pid8363003

最近受到sfi113的启发和介绍,购入了一个同款伺服器电机。该电机的一些图片请参考他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458&extra=page%3D1
下面是一些电机的细节和细节图:
转子:外径24.0mm,高度33mm,为三块环形磁铁轴向拼接而成(每个环形磁铁高度11mm,厚度不明,暴露在外的厚度为1.5mm,估计比这个大,因为磁力比较强,比2mm厚的N35磁铁强很多),从颜色外观判断,绝对不是钕铁硼,比较像钐钴磁铁。环形磁铁为3方向充磁,为NSNSNS,6极
定子:内径24.8mm,外径52.5mm,厚度36mm,矽钢片厚度0.35mm。为与转子匹配,可拆掉一些,剩下33mm即可。共9个齿槽
(即9N6P)
气隙:0.4mm轴:8mm
轴承内径:10mm
在拆定子的时候,将外壳整体加热后(煤气灶直接烧10分钟),定子会自行掉出。但是只有因为想靠加热取出残留在铝外壳上的塑料烧焦污渍,对铝外壳继续加热的6分钟,铝外壳竟然部分融化。。。悲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纯铝。。。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有能接触车床的能给车一个内径合适的铝制外壳?非常感谢!
铝外壳的尺寸图如下:

网友:
这个如果外加工下来是很奢侈的东西!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用铝翻砂一个吧

网友:
还是买个新电机吧

网友:
杯具呀!还是再买个吧!这个当永远也用不上的配件吧!

网友A:
楼主弄这么大的电机改无刷吗?具体用在哪呢?

网友B:
考虑过加热到如此高温过的硅钢片还有用吗?还是再买一个新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这么大的电机改无刷吗?具体用在哪呢?

单看转子,其实只比3674尺寸的内转子大20%。其实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加热到如此高温过的硅钢片还有用吗?还是再买一个新电机吧,

我是这么想的:我拆电机都是高温取定子,重绕之后,看空载电流,和以前基本一致。所以我判断高温并没影响定子。你觉得呢?

网友:
改无刷电主轴吧,刚好残废了,好的还不舍得拆,外壳不急的做,做无刷主轴时将定子直接装入主轴内

网友B:
硅钢片本身是廉价的元素合金,毕竟地球上最普遍的就是硅元素。硅钢片为什么比一般钢要贵很多就是它要经历复杂的多道热处理工艺,所以你的铝壳都化变形了,温度高的不得了了,所以硅钢片变质的可能性很大啊。这个你可以查一查的,我对电工电磁还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硅钢片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热处理深度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本身是廉价的元素合金,毕竟地球上最普遍的就是硅元素。硅钢片为什么比一般钢要贵很多就是它要经历复杂的多道热处理工艺,所以你的铝壳都化变形了,温度高的不得了了,所以硅钢片变质的可能性很大啊。这个你可 ...

350-400度算高不

"在拆定子的时候,将外壳整体加热后(煤气灶直接烧10分钟),定子会自行掉出。但是只有因为想靠加热取出残留在铝外壳上的塑料烧焦污渍,对铝外壳继续加热的6分钟,铝外壳竟然部分融化。。。悲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纯铝。。。"

我是单独烧铝外壳地时候烧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