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贴

楼主(2012-08-22):
显示器如何固定在控上,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A:
做个架子 背着

网友B:
那种专业的控制箱 一个铝箱 打开之后 盖子是屏幕 下半部分是遥控杆和控制开关 额 好难看的说

网友C:
一:如果FPV飞行不建议集成在控上,因为FPV飞行距离大多比较远,而且大多有自动跟踪
想集成在控上有一点的难度,而且效果也不好。
二:多轴为了便于航拍一般都集成在控上,
这样航拍目标便于走动。

网友D:
一般都是有图传的,不好挂控上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F:
可以显示器挂遥控上,图传放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