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生有事请教D210的车友

楼主(2012-08-22):
主轴左右的两个轴承会发热,这个正常吗?是不是主轴调的太紧轴承摩擦过热造成的呢? 请车友明示!

网友:
没注意啊,我用的是D210最近出震纹了,正找原因呢。

楼主:
就是用手摸的啊,感觉有点热!

网友A:
我的也发热,应该没事。
这个车床很让人蛋疼。就是一玩具,干不了重活。昨天在单位找了一截直径30的无缝管回家练习,一夹一顶,结果车的时候整个机器都在颤抖,没办法停车睡觉。是不是这种小车都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发热,应该没事。
这个车床很让人蛋疼。就是一玩具,干不了重活。昨天在单位找了一截直径30的无缝管回家练习,一夹一顶,结果车的时候整个机器都在颤抖,没办法停车睡觉。是不是这种小车都这样呀
吃刀大了

网友:
三分看车七分看刀

网友:
210好车。好用。

楼主:
是不是主轴调的太紧轴承摩擦过热造成的呢? 请车友明示!

楼主:
老刘和邂逅快出现啊!!

网友:
来了也没用哇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是不是用的太狠了? 这个750w的电机还没等轴承热了 他就先热了 我一般干一会 停一会 害怕电机过热

楼主:
就是断断续续的车了半小时后热,如果在上面磨几把刀也热啊! 你们摸摸看

网友:
有点热是正常的,太热了就不正常了,一点不热就更加不正常了

网友:
我拥有过210
使用中把后面的盖子打开利于电机散热皮带调松一点
去掉皮带主轴能轻松转动如果感觉紧就需要调锁紧螺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刘和邂逅快出现啊!!
65-75度没问题,,不烫手没事,,,使用一段时间观察轴承含油情况,,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75度没问题,,不烫手没事,,,使用一段时间观察轴承含油情况,,再加油

主轴怎么加油啊,冒视不太好加哦!没有加油嘴啊
学习生就是有好多的问题不懂哦

网友B:
新床不用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床不用加油,,,,,,,,,,,,,

关键就是怎么加油啊,好像只能把主轴取了加 ,这样的话工程量不小啊,而且还不能保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床不用加油,,,,,,,,,,,,,

怎么加油呢?没有加油的油嘴哦,把主轴取下来加油? 这样工程量不小哦

网友:
我的用久了整个床头都热乎乎的! 电机由于加装了散热,也就只是温热。比床头稍热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好,楼主好 ,因为发布不了贴 , 我想问下 华飞车床280的 ABC档位怎么换  现在是C 档的位置 想按回A 档 和B 档 都按不动

网友:
我也用210,还没有摸过主轴的轴承呢,你是这么摸到的。

网友:
不怪叫就不要理他,吃刀不能大,切削刃要磨好。

网友:
同问,的确想知道车床主轴的正确加油方法。

网友:
加油没啥好办法,就是用手抹

网友:
为什么不安装注油孔呢

楼主:
就是啊!没有加油孔就不好加油啊,用手抹的话估计没啥子效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