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电机3股15圈,不小心断了一根,请问电机是否 ...
请教老手:电机3股15圈,不小心断了一根,请问电机是否还能工作,效率怎样?

楼主(2012-08-22):
请教老手:我飞机炸了,
电机
的外转子有一点变形,在修理过程中不小心弄断了一根漆包线,电机3股N圈(没拆不知多少圈,估计15圈左右),上电能够工作,我认为由于是3股线,断了一根,并没有缺项,所以可以工作,但不知效率怎样,请知道的朋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断线的那一相内阻会变大,发热量增加,建议焊接回去

楼主:
恩,谢谢啦!看来还是重新绕线比较好。

网友B:
最简单的解释方法是:一座新木桥,挑夫和马车都在上面来来往往平安无事。到了某一天,人们看到3根桥梁中,有一根让白蚁啃断了。这时候桥还没有塌,你说挑夫和马车还敢过吗?为什么不敢过?因为。。。。。。!:loveliness:

楼主:
谢谢老支青,道理是明白了,就是电机还可以用,自己还没绕过线,怕绕不好,绕不好电机也费了。

网友C:
最好是 从新接上 要不不保险啊

网友:
3相电流不平均发热量会增大,特别是负荷重一点的时候会烧毁,还能安心用么,建议接上,接不上就从绕。

网友D:
我的亚拓450M也是断了一根.我直接把它给报废了.

网友E:
如果是正常电机设计,不会有问题,只是发热大一点点,应无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