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机撞坏维宏卡(接近真相)

楼主(2012-08-22):
前几天撞机了,没有坏。心里纳闷,一点损失也没有?
这次犯了一连串错误,机,电都有。最终维宏卡坏了。
先帮我看看维宏卡,还有救么?
症状:Y轴的输出信号有问题,低速转但振动大,约到200就光振动不转。

网友:
怎莫回事

网友:
应该驱动器问题多过卡有问题

网友:
驱动坏了吧!我也遇到过一次!你把X和Y信号调换一下试试就知道是驱动还是卡问题了!

楼主:
犯了三个错误

1)相线接反,电机反转,机械自动走刀撞机。没有坏。
2)一颗螺丝M4*10,固定开关电源,旋到电源壳子里碰里面什么元件,短路。跳闸。
3)维宏卡不知怎么坏了。其它电路完好。电脑完好。

声明:短路的是另一个电箱。也就是错误2)和3)不一定有关联。

卡是要买的
只是想知道维宏卡的什么损坏会有这样的症状?

楼主:
驱动没有坏,我用X轴信号驱动Y的步进,好的(步进驱动的输入信号)

网友:
果这样重点在于几块接口集成74h的门电路也就几块钱

楼主:
SN7407N
SN7406N
SN74HC02N
SN74HC74N
是四块一起换掉?

网友:
有检查工具没有,示波器啥的,看看波形就知道哦了
知道哪里坏了,顺藤摸瓜, 看看那一级的芯片坏了

楼主:
示波器没有,靠运气+万用表

网友:
这个我感觉不像是软件问题,现在是低速能转,说明还能发出一定的脉冲,只是脉冲高了可能会堵转。
因此更有可能是机械或者驱动&电机问题。仔细查一下。
说不定是撞刀撞到什么卡住了

楼主:
电机负载已解除,就自己转了。

网友:
一般接口电路坏的多,内核坏的概率相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SN7407N
SN7406N
SN74HC02N
SN74HC74N
是四块一起换掉?
SN7407NSN7406N都是缓冲器 SN74HC02NSN74HC74N是输出接口

楼主:
谢谢各位,先换掉 SN74HC02NSN74HC74N试试,疗效如何再向大家汇报。

楼主:
跳闸的是因这个螺丝

楼主:
现在垫了个螺母

网友A:
不懂帮顶顶吧,维宏稳定吗?可靠吗?总感觉工业用这个不太合适,木工雕刻机倒无所谓,木头嘛,撞撞没什么大不了,最多断把刀。搞钢就不一样了,一个Z轴价值快一W了被撞撞不知道是导轨出坑还是滚珠丝杆失精了,甚至能把主轴基座给撞歪了,损失就算了,还要停工来拆开修理调整,要命啊,所以坚持用数控系统,就算是老掉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顶吧,维宏稳定吗?可靠吗?总感觉工业用这个不太合适,木工雕刻机倒无所谓,木头嘛,撞撞没什么大不了,最多断把刀。搞钢就不一样了,一个Z轴价值快一W了被撞撞不知道是导轨出坑还是滚珠丝杆失精了,甚至能 ...
撞机是我接反电机线,跟维宏没关系。维宏比mach稳定。鸡鸡偶尔一用,不是大玩特玩的。

楼主:
换了四集成块,没有好转。新的卡已发出。
罪魁祸首可能是开关电源,不是因为我短路了,坏的时候我还没给短路的电柜送电。(有两个电柜)
奇怪的是所有开关电源,在火零与外壳之间有等效电容,容量还不小。
导致电柜带电,有手麻的感觉。
地线有的,试机插座处没接地,但电柜内部已接好。
试机中间出现过两次电脑蓝屏,重启又好了。
蓝屏是在电柜送电的时候。
十分可疑的开关电源。

楼主:
推翻以前所有的猜想

顺丰还真快,24小时就从山东发来维宏卡。
卡没有坏,情况一模一样(卡来自不同的地方)
装上同步带,带载工作,好了。

楼主:
空载时X步进有过冲,Y步进有无负载都正常
X步进带载声音糙,但能正常工作。Y几乎无声。
这个电路在没有电箱的裸机时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那时候装好同步带试的
其实本来就这样,但不是说本来没有问题。

楼主:
正菜,分量足

用维宏卡的Y信号驱动X轴和Y轴,正常
用维宏卡的X信号驱动X轴和Y轴,过冲
不管驱动有多菜,可以确定维宏卡的X和Y输出的方向和脉冲信号不一致
我暂时没有示波器。
电学大师们,为啥不一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维宏卡的Y信号驱动X轴和Y轴,正常
用维宏卡的X信号驱动X轴和Y轴,过冲
不管驱动有多菜,可以确定维宏卡的X和Y输出的方向和脉冲信号不一致。
我暂时没有示波器。
电学大师们,为啥不一致呢?

干扰就会出现这类问题,所以数字化设备都是屏蔽防干扰一定做足

楼主:
我所有电气都接了大地。
要是干扰也不会就X,
估摸是波形略有不同,那个菜驱动的兼容性很差

楼主:
先换台电脑试试,不行再去买“雷赛”(反正有用),再买个二手示波器瞧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C:
进来学习,楼主你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就会出现这类问题,所以数字化设备都是屏蔽防干扰一定做足
我防干扰做得很足的,屋顶也接大地。唯有一个可能,电柜里有个小开关电源12V的,供给接近开关,主电源在另外个铁箱里。
我可以把那个小电源停电再试试,要有干扰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楼主你真行。
是啊,我修了个本来就是好的维宏,总算没有修坏,就断了根铜箔给接上了
灌了个乌龙球

网友:
开关电源问题多多 还是我们团的环牛好,没干扰

网友:
我几台机器都是用mach,开关电源,无屏蔽无接地,廉价驱动,用了一年,没发现什么干扰或莫名其妙的问题,倒是机械方面不稳定,都是垃圾便宜货没办法,有根垃圾国产丝杆前后左右都可以晃动,估计是别人报废的,鬼使神差装上z轴居然也用了几个月,效果也没差

网友:
电脑不知道接地没有,我的机器接地了,电脑没接地,结果USB手柄经常不受控制,后来共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N7407N
SN7406N
SN74HC02N
SN74HC74N
是四块一起换掉?

连同那几个光耦也换掉吧,这几个都不贵的

网友:
干扰是很复杂的,接地只能解决部分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
“接近真相”不是我的性格,这年头流行“接近”但不一定就是真相,所以我也这样说了。

先说说开关电源的火零线与外壳之间有不可忽视的“等效电容”,
其实真是电容,接在火零线与外壳间,什么用处我没研究,反正有用的吧。
我是在四台开关电源同在一个电柜里感觉到麻手,送电时电脑两次蓝屏才在意的。
看下面图

楼主:
上图左下角孔固定在外壳上,铜箔线往上就是接两电容,我开始还以为是压敏电阻。
四个开关电源同在一电柜如不接地,可以让电脑蓝屏
所以使用开关电源,必须外壳接大地。

楼主:
最后说下接近的真相

三相步进相对于两相,由于内部空间的原因,空载容易过冲并引起震荡后堵转。
接上丝杆带拖板,上述现象消失。也就是带载不堵转了,除非超载。
过冲震荡出现在420转,电流减小后过冲震荡出现在560转。
带载后(电流7.8),转速可上到1200
性能对比:三相优于两相

网友D:
你那卡还在保的,你一拆,就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卡还在保的,你一拆,就不保了
卡没拆坏,好用的。装在另一台编程的电脑里,正好可以模拟G代码,维宏没卡程序不启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基本假货哎,那些电容是Y电容和X电容,Y电容一般是瓷片,X一般是薄膜电容,有漏电情况先检查Y电容是否被击穿或软击穿,Y电容上面那个黑点很可疑
只要不爆就不换,接大地了,让它漏去吧

楼主:
试机了,很稳定

楼主:
维宏和MACH3同在一个电脑里,维宏控制的是车床,今天用MACH做的是铣床

网友:
那几个孔干的真漂亮,这个什么铣床啊?不是DIY的吧?

楼主:
X8126工具铣,改的数控,DIY的是数控部分,还有主轴。

楼主:
上段视频,转速400,F75,下切3,16MM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漂亮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铣的还可以,彩虹能否分享下工业铣床改MACH数控经验,那个手工去毛刺和微小变形的手艺不行,得向我学学
神油要D工业铣,我可以来南京帮忙的,管饭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打算作台數控車
問個問題
一般tb上便宜的維宏卡能應用在車床上嗎?

楼主:
可以用来描述轮廓(做手动不能做的曲线),螺纹还是用原来的车床功能。
用XY两轴,Z轴弃用。

楼主:
如果用Z轴控制车床主轴的转动角度,那么螺纹也可以,就是动力系统跟原来的差别大了。

网友G:
原来彩虹有这么强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彩虹有这么强的jj

旧机床+可劲折腾就有了,铲刮的功夫很大,换来过去高品质的铸铁,也不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侠,拜托镜头动一动,再来一段,要远近拉动的,拜托了,你上面这个真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活的人吃得多,怕被你吃穷 最近正好想加工点铁疙瘩看你机器身板不错,我们来个易货贸易吧,我用 ...

吃得穷你吗?有鸭血汤,别的菜就不用了。
铁疙瘩要看下图,能做的话可以试一二个,估计不是让出光,可能要掏台阶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拜托镜头动一动,再来一段,要远近拉动的,拜托了,你上面这个真不过瘾

下次有行程大些的再录,这个不好看,16刀转27孔,没动感的

网友H:
南京有大闸蟹,现在正当时,秦淮河有美女弹奏仲秋月色,神油真仙人也

网友A:
原来楼主也 精通刮铲调校机器啊 ,我就说 呢 ,活干的那么漂亮,显然不是一般那些路边作坊混饭的能做的到 的 ,给多很多的钱他们也 做不到,因为他们干活只为混饭,不 为了挑战自己 ,精益求精,俺们磨床上下来的机床零件都要 自己刮过才满意,反而让那些个混饭的笑话俺做事过于认真混不到饭,短视啊,年轻学得一身本事以后还怕没饭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也 精通刮铲调校机器啊 ,我就说 呢 ,活干的那么漂亮,显然不是一般那些路边作坊混饭的能做的到 的 ...

刮研实话说刚学的,小心翼翼的刮,效率那个低。
我有个朋友开作坊的,做平面磨和内外圆,不监督能把平面磨的凹5丝,后来监督劳动,还很平。
他们讲的是效率,质量在第二的。
有时要紧的活,只能盯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南京有大闸蟹,现在正当时,秦淮河有美女弹奏仲秋月色,神油真仙人也

大闸蟹不是南京的啊,是我这儿的特产,这不是让我带些去南京吗?
秦淮河现在不知怎样了,还有美女秋月吗?

楼主:
我家住在昆承湖边,每年秋风起的季节,螃蟹自个爬上灶台。
可惜顺丰不寄活物,不然寄几斤,神油婆也许喜欢。
换你一袋丝锥,也算易货贸易

网友:
有问题一轴的步进电机,拆下,看运行时候是否正常受驱动。如果正常,可能你撞机时候,丝杆之类,弯曲了。

楼主:
两个轴的脉冲当量不一样,差了3倍。是转速的问题。谢谢楼上。

网友I(2013-05-03):
谢谢楼主,俺们又学习到了~

网友J:
这样的情况是驱动问题。我也有几个驱动器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