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代替电磁炉的新玩意

楼主(2012-08-22):
老外做的

网友:
看不了啊,解决一下

网友:
原理也是利用高频交变磁场只是从电磁场变成机械旋转交变磁场

网友:
里面埋得是强磁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窗口里面套了个小窗口

不好意思 改好了 以前的视频方式是错的

网友:
他手不烫吗

网友:
这个要是代替电磁炉,锅在上面成飞碟了!也不见得节能啊!

网友B:
这东西代替电磁炉没啥意思吧,电磁炉直接用电产生的高频磁场使金属涡流加热。这东西还得先转成机械能驱动磁盘,还要跟一套复杂的机械装置,要是不用电驱动估计还行,比如内燃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代替电磁炉没啥意思吧,电磁炉直接用电产生的高频磁场使金属涡流加热。这东西还得先转成机械能驱动磁盘,还要跟一套复杂的机械装置,要是不用电驱动估计还行,比如内燃机之类的。

可是这样没有辐射 也省电呀
一个高速运转的电机100瓦足够
比一台2000瓦的电磁炉可要省电
磁 有永磁
电  可没有永电
我觉得这个思路极大的发挥了磁的能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没有辐射 也省电呀
一个高速运转的电机100瓦足够
比一台2000瓦的电磁炉可要省电
磁 有永磁
电  可没有永电
我觉得这个思路极大的发挥了磁的能效

空转时,100瓦也许足够,但上面放一锅受磁,1000瓦都不一定能达到那么高的转速,速度下降了,磁场交变频率就低了,发热量就大辐下降了!

网友:
只不过是用机械方式演示最简单的切割磁力线运动,效率比电磁炉的高频方式简直是天地之别。

网友:
涡流,能量守恒功率要大电机也要大。

网友:
听说楼主给回帖的加分,俺也来啦

网友:
这玩意我得做个试试,可以给工件淬火,烧红速度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等你试试啊,快点做!

网友:
这个得多高的转速

网友:
弄不明白,: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