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解释一下MACH3方向脉冲时间设定的意义?

楼主(2012-08-22):
机床运转看着还成,不明白MACH3方向脉冲时间(那个0-5US)的意义,求科普

网友A:
有些驱动对脉冲的宽度有要求
不然会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驱动对脉冲的宽度有要求
不然会丢步
是方向信号,那个步进脉冲我的是637光耦数量不够了, 有一个轴用的635,线大约2米多点,都是高速的,在MACH里方向是个状态信号吧,是不是方向要提前于步进脉冲有效时刻的提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方向信号,那个步进脉冲我的是637光耦数量不够了, 有一个轴用的635,线大约2米多点,都是高速的,在MACH里方向是个状态信号吧,是不是方向要提前于步进脉冲有效时刻的提前量?

方向信号没啥影响,不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午调试一下Z轴,先得去干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