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DSM2 的控,能否用AR6210的接收机

楼主(2012-08-22):
如题,JR DSX7 DSM2 的控,能否用AR6210的接收机?请各位模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6210接收,好像是DSMX制式的,没试过。好像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

网友B:
spektrum的接收机向下兼容的,应该可以用,但工作在dsm2制式。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的回复。

网友C:
用DSM2的DX6I控试了一下
刚好手上两样都有,试了一下用DX6I(DSM2)控,和6210接收对频,可以成功对频,舵机有正常反映,距离就无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D:
应该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E:
这个,问一下,山版的,6200,接收机,有多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