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F18 70mm涵道  灰色   请教问题

楼主(2012-08-22):
新买F18  70mm涵道  灰色   请教问题

打升降舵时应该同时上下。现在是一上一下。遥控器怎么设置。(副翼应该是一上一下)

F18没有垂尾的。只有升降、副翼和控制前脚轮的方向。在飞行时怎么控制飞机方向

谢谢大家。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3e5aed1-ec16-11e1-aebf-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升降舵机只用一个通道,Y线连接。
控制方向用副翼和水平尾翼就可以了。
建议开通垂直尾翼

楼主:
我的飞机没有垂尾的。

楼主:
上楼我发错了。

我的飞机没有垂尾的()
控制方向是不是用图片中1和2控制。
我用的是Y线。插到升降通道。但是不能同时上下。只有一上一下

网友:
LZ,这款机的尾翼用双舵机,如果不是用2个通道的话,需要将其中一个改为反向舵机,否则问题无法解决。
看能否买一个反向舵机,不行就自己动手改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其实把一个舵机反过来装就可以了,要自己动手改一下舵机位

网友:
看楼主的图 标的 1,2 位置  应该是想用三角翼混控的吧?

网友:
还是用两个通道搞混控来得靠谱。

飞70涵道机的遥控器,应该有程序混控设置的吧?

网友:
如果不知道飞行中靠副翼就能转向的话,建议先不要飞涵道。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升降用了二个通道,二个通道混控成方向一致。
我这个F18没有垂尾,想改装下,把垂尾割开装二个陀机,就变成有垂尾的了。

楼主:
上楼我说的可以执行吗

网友:
没必要改方向舵,固定翼不靠它转向,左右倾侧拉杆就转过来了…………

网友:
F18的垂尾是斜的,不是竖直的,貌似这样的话方向会有问题?

另外,这转向用副翼加升降就可以了啊,没必要加垂尾的啊。LZ上海的吧,平常在什么地方飞啊。有空一起研究

楼主:
我是上海的。以前飞过直升机,但水平很烂。朋友买了个F18,所以也买了个。这是第一次玩固定翼。
我之前在奉贤飞。
转向原来是靠副翼升降控制的。谢谢大家的答复。
就是说向左转的话,副翼升降同时往左打是吗

楼主:
我在模拟器飞的时候总觉得:靠副翼和升降转向不好控制,有方向的飞机反而好飞。大家是不是觉得也是这样。

网友A:
飞机本来就是靠副翼转弯的啊,谁会用方向舵转弯?楼主你飞的地方好远,我也在到处找地方飞,不过奉贤离我太远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舵机拆起来改太麻烦了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 ```设置个混控就解决了

网友(2012-09-28):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网友(2013-01-06):
引用 网友A:
飞机本来就是靠副翼转弯的啊,谁会用方向舵转弯?楼主你飞的地方好远,我也在到处找地方飞,不过奉贤离我太 ...

副翼可以转弯,差动的水平尾翼可以转弯,方向舵也可以转弯,转的效果有差异。 方向舵转弯,不容易掉高度

网友:
看楼主加了好多舵机啊!其实最少一共用两个舵机就可以了,分别接接收机升降和副翼通道再设置成三角翼混控就可以了。每一边的副翼和同边的升降舵连在一起。这样轻好多。也可用三个舵机,升降舵一个,两边同时上下,副翼两个用Y线连接,不用混控,这种方式最常规也最通用。方向舵机一般也有但都连接到前轮转向了,垂直尾翼可以没有,想要可以把前轮连杆到垂直尾翼,或者Y线连前轮舵机和方向舵机,全搞全要五个舵机。另外这种战斗机最好加襟翼,也不用专门割襟翼并加舵机,只要把副翼的Y线去掉,副翼两舵机接到襟翼和副翼两个通道,并设置成襟副翼混控就好了,这样起飞降落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