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首飞测试

楼主(2012-08-22):
H飞控,首飞测试
没有加滤波,没加减震,所以画面有点垃圾
测试模式有自动返航,定稿盘旋,平衡模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xNDgxODI0.html

网友A:
健康值好差啊。。。。

网友A:
没有减震。这个对于惯导飞控来说是大忌

网友B:
健康值就没有不闪过..

楼主:
测试设备的飞行,现在正在改进减震,和加滤波,这个是1.6米的757载机,下一步准备用刀锋做载机

网友C:
LZ用的数传还是接收机与飞控连接的?H控在我手上就没好好飞过一次,炸掉2副天行者机翼,炸扁一个机身.一直想用APC250控制,但问题不断,没用过接收机直接连接的,不知道会不会好点..现在H控用在六轴上当NAZA的OS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