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船后的发现“这船算玻璃钢船体吗”

楼主(2012-08-22):
孩子把船撞了,说一下,船是tb上买的,2块3s1300毫安时的电池,不带控。价格是800元。如果有想买这船的朋友请三思。这款船在淘宝有很多商家在卖,全套价格在800元左右。发这个贴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再上当。

只有一层玻璃纤维布?

只有一层玻璃纤维布?

拿防沉海绵补上吧,柔软,再撞时会好些。

拿防沉海绵补上吧,柔软,再撞时会好些。

网友:
偷工减料

网友:
是的  不过像楼上所说  貌似环氧胶用的少  布业是用大条纹的 很刺的

网友:
图中的应该是保温材料店买的那种一平米只有2元钱的玻璃布
一分钱一分货,楼主这艘艇应该也是很便宜大概二三百元吧

网友:
这种船壳就是一层玻璃布+胶衣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船壳外面是ABS塑料的里面就是糊了一层玻璃布来冒充全玻璃钢的船壳,这是典型的天C偷工减料忽悠人的杰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是的话估计应该是PVC,吸塑更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TB上买的,2块电池,不含控,800元。船只有45厘米。

网友:
45厘米长的船不应该有这么厚的布,应该用2层0.1mm加1层0.2mm布,胶水也要饱满才行

网友:
感觉就是普通的塑料壳子里面糊了一层很差的玻璃纤维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买的,2块电池,不含控,800元。船只有45厘米。

这船完全是用来骗新手的!这个种在塑料玩具船壳里胡一层玻璃布,就可以卖800!这钱也太好骗了吧!同样的钱自己买个玩具船,改无刷也不要800!

网友:
看图分析,如果真是传统玻璃钢工艺的话,表层胶衣也厚得太太太离谱了~~~~~怪不得船壳象薯片~~~~

网友:
偷工减料啊!以后要在信誉好的卖家卖。多在坛子里泡泡就明白了啊

网友(2012-09-30):
是玻璃钢,差点

网友C:
看上去表面的很是有些厚,不大像是树脂胶衣,有些像是塑胶外壳里面玻璃布加强。这样做是可以的。很多其他制品也是采用类似做法,比如浴缸表面是亚克力成型后然在里面玻璃布,树脂积层加强。这不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只是存在用料好与差的问题。很多模型产品都要求在保证预定要求强度的情况下产品要轻,必然用料不能多,因此材料要好。
      撞烂---钢的铁的都能撞烂,看你怎么个撞法,,,泰坦尼克还撞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表面的很是有些厚,不大像是树脂胶衣,有些像是塑胶外壳里面玻璃布加强。这样做是可以的。很多其他制 ...

您分析的有道理,看样子是我的错了。

网友:
这么算笔账吧!大家可能会清楚点,一般的环氧树脂800元10KG,合计每公斤80元,按照250克糊一条船壳(以下都按照65CM左右的船壳用量计算)合计成本20元,不含碱、蜡的玻纤布每平米6元,一条船按照3层布的使用量不低于2平方米成本合计12元,抽真空袋2000元/1000个,合计成本上下模加船盖每套2*3=6元,人工现在最便宜的合格工人大约一天200元,每天算他做4个壳,每个成本50元(他一个人包了糊壳、抽真空、出模、裁边、抛光所有工序)。固化需要50度以上的专用固化室,按照6小时固化时间需房租、水电合计50元,模具CNC的大约10000元,手工模具根据用料好坏差不多在1500-4000元之间,俺们统一按照50元每个壳来计算好了。

总的成本(标准环氧抽真空玻纤船壳)树脂20元+布12元+真空袋6元+人工50元+水电房租50元+模具成本50元=188元(还没有算胶衣的费用),厂家做生意总要追求利润赚钱的吧!厂家---经销商---代理商---客户这个圈子兜下来兄弟们你们觉得售价400元以下的船壳能做成啥样子呢?如果换成你自己开厂做玻璃钢恐怕这笔账你会算的比额更清楚。

要么树脂用的差,出模就变形了,放段时间直接盖子盖不上,更谈不上船底你要求咋咋滴了!
要么布用的差,含碱含蜡的布由于吃不透环氧,拿到手上就是软绵绵的!
要么不用抽真空工艺,出来的壳可以和别人整装的船一拼高下!
要么用快干的树脂,2小时左右固化成型,但是那只是在磨具里,出来了大家自求多福吧!
自己单干,哥们儿也要喝酒抽烟把把妹吧!钱从哪儿来?羊毛总出在羊身上哦!
模具的道道就更多了,好坏全在手上的功夫,竞速艇单单船底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切身体会过的兄弟们心里最清楚了!

网友:
之前布的成本算错了,已经更正了。

网友:
师傅 专业

网友:
一分钱一份货    自己做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就一层啊

网友:
中 国的豆腐渣。通街有。味道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