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VA的E型铁芯能改电焊机!

楼主(2012-08-22):
今日得到一个法国产的2KVA的变压器,叠厚6CM,舌宽8CM.质量不错,想改个电焊机用,可是是E型铁芯的,不知道怎么改,哪位大侠给个方案啊!

网友A:
卖掉,添钱买一个逆变焊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掉,添钱买一个逆变焊机就好了。
逆变的已经有了,就想弄个线圈的玩玩!

网友:
E型矽钢片做电焊机可能比怎么行,矽钢片好漏磁小,市面上卖的手提电焊机矽钢片是热扎的

网友(2012-11-07):
正在做电焊机的路过,我也是用铜线绕的,不过是口字型铁芯,已经花了800多元了

网友:
看来自己做的比买的贵啊,

网友:
变压器不是硅钢片么……

网友:
孤陋寡闻了原来硅钢片俗称矽钢片

网友:
要加个电抗器

网友(2012-12-26):
我也做了一个。没花钱 嘻嘻

网友(2013-06-09):
交流的质量好 用的久啊

网友B:
可以的 大不了用细点的焊条

网友:
E型硅钢片不适合做电焊机。楼主这个变压器改个点焊机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大不了用细点的焊条

我的焊机如果要调电流,用屏蔽线的金属网做电阻接入焊接电路能凑合用

网友:
好像装不下板铜 电压在35V左右

网友:
35v的输出电压偏低,不能做电焊机。

网友(2014-04-02):
电压加到60v短时使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