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车轴承钢用什么样的刀?

楼主(2012-08-22):
朋友们,车轴承钢用什么样的刀?网上卖的那种“金刚石”刀可以吗?

网友A:
金刚石车刀一般都是车有色金属的,车钢会与铁元素产生亲和作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反正碳元素会与铁元素起反应的,总之金刚石刀头会失效的。

网友B:
用立方氮化硼车刀吧。

网友C:
涂层硬质合金刀怎么样?或者陶瓷刀片。

网友D:
我就用成品刀片就能车动

网友E:
立方氮化硼,肯定的

网友F:
靠!我说怎么车不动原来刀不行。
我们单位是做轴承的,昨天找了点做轴承外套圈的下脚料,拿回家用我的210小车练手,哪知道整个车床都在颤抖,现在终于知道原因啦!我是合金刀,立马换刀

网友G:
换硬度高点硬质合金刀片也可以

网友H:
没那么复杂吧 买个767的合金刀头 就可以

网友I:
我的老铣床铜套有不小的间隙了,改轴承!买回来发现轴承比套孔大几十丝,人都晕了,怎么搞个不标准孔,61。2MM。切啊!
莫得办法,不可能拿铣头去扩孔吧,轴很标准40+0。02,把轴承压进主轴用锁紧螺母锁紧轴承,直接在车床上把轴承车去几十丝
车刀硬质合金不明牌号,磨得很尖锐,一刀就5个丝左右,车得刀发红,不过再终搞定

网友J:
轴承钢要看热处理到什么硬度了。
我就有GCr15的棒料啊,没有热处理前也是软的。 只这个材料淬度性好,车上芯都是硬的,不像有些材料内外硬度不一。
金刚石车刀不能车钢并不是C与Fe作用,而是钢里也有不少C,是C与C作用了。

网友K:
成品轴承已经不适合车削加工(这里只说优质品劣质品不算)硬度已经超过工具钢。
确实想弄的话,那得拿出真功夫,把轴承内外圈退火(变软),然后才加工。

网友L:
我似乎也遇到这问题了。请问车锉刀用啥刀比较好?

网友M:
车矬刀干吗啊?

网友N:
726 YS8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问题怎么不说出了呀,看我,把问题说出来,多少热心的朋友应贴啊,谢谢这些朋友了!

楼主:
不明白LZ是怎么锁紧的轴承外圈?再说说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K:
轴承硬度一般60度,硬质合金刀可以车,当然得慢慢搞,车刀很容易烧红,退火说 是不行的,一烧就变型,还氧化,就是 说一烧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