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WKM功能有啥改变?

楼主(2012-08-22):
在深圳某飞场随手拍下的,猜猜WKM功能有啥改变?注意看桨和第4个视频中的控

网友:
帅啊 掉一个电还能继续飞

网友:
摔机频率大幅降低了啊,牛

网友A:
这个功能估计只有S800能支持,这个需要检测电机状态的吧,呵呵

网友:
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
四轴行吗?
这个功能有总比没有好!
6轴停了对角的电机-降为四轴就不会自旋了.

网友:
这个?这个??六轴啊........无以言表啊。。。。。。。

网友:
刚看明白,牛逼的一塌糊涂!太棒了!

想问下楼楼主,一个电机停转后,开始旋转了,还能用遥控器控制飞行吗?

网友B:
请教两个问题:
1.除了六轴,四轴和八轴的情况怎么样呢?飞了一个桨后也能不炸吗?如果不炸自旋情况如何?
2.除了s800,自己组装的六轴怎么样?

网友:
怎么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估计只有S800能支持,这个需要检测电机状态的吧,呵呵

第二个视频就不是S800呀哥们。

网友:
这样的自旋有几个人能操控住把它安全降落?再遇个大风什么的也一样是血滴子,不过这样的迫降是可以减小一定损失的,有总比没有好,八轴应该也可以,四轴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两个问题:
1.除了六轴,四轴和八轴的情况怎么样呢?飞了一个桨后也能不炸吗?如果不炸自旋情况如何?
2.除了s800,自己组装的六轴怎么样?

有CF功能的飞控能做到!

网友:
这个可以有,很好,很强大!什么时候出新固件!?

网友:
强烈要求NAZA也要有。。

网友:
安全系数提高了不少

网友:
那如何降落呢?

网友:
是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