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电工说我新房进户线是三相四线380V(确认是380V三相,相电压有差十几V)。

楼主(2012-08-22):
新房开始装修,电工说入户线是三相四线的,那不是可以直接接三相电机了,意外,难道现在新建商品房都是三相四线的?

------------------------- 补充 -----------------------

昨天去量了下电压,相间电压分别是401,382,390,
电压越高负载越轻,家里的电器如何分路?

是不是大功率电器接401V那路?

电费好像是每度0.53元,银行买。

网友:
三相的变频器要准备了。

网友:
恭喜
楼主有福气

网友:
现在新建的商品房,为了平衡三相负载,都是三相四线制入该楼的配电房,但到每户的仍是单相的,除非你申请到三相用电。

网友:
看这接线的确有三相电

楼主:
已经跟电工说了,给我的工作室放一路三相四线,其它房间单相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跟电工说了,给我的工作室放一路三相四线,其它房间单相就行了。
这样也行?请电工了?还要三相电表的呀。

网友A:
新房子都是3相到户了。但是户内多是单相的

网友:
看看你家的电表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

网友:
恭喜楼主,三相电很暴力的哦,以前我用那个三相  4kw的空压机,8秒钟就能从8个压打到10个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房子都是3相到户了。但是户内多是单相的

主贴图片中,能不能看出室内是否可以用三相?

网友:
标题

那三根火线其实是同相的.要用表打,电笔全亮.打表没电压的

网友:
搞个三相电机来试哈不就ok咯????????????????????????????????????????????????????????????????????????

网友:
为三相空调装备的

网友:
楼主难道要用三相电玩航模

网友:
应该是标准的三相四线,我的还没扯呢,不过接头就在楼外

网友:
只要把三根你认为是相线的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假如没有电压,就是单相

网友:
我老娘一套房在我上面,我的房子在下面,发现2个房子的相线不同,改天拉一跟线下来,就有2相了,另外想办法去那里再拉一跟!

网友:
这已经不奇怪了,我们这早几年就开始了3相进户了

网友:
不是吧
我们家怎么是单项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B:
你想到3相4线如果零线断掉的后果吗?

网友:
电表前的都是三相的啊,这已不是新闻了,但你如果要用到三相电,要报装工业电(380),也就是用的三相电表,一般民用照明的默认是单相.

网友:
三相进户现在平常了。

网友:
楼主家的新房子面积比较大哇,一般情况如果设计用电负荷超过12KW就会按三相配电。。。

网友:
一般都是3像4线入楼的吧
没听说过入户的

网友:
看看表头是几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到3相4线如果零线断掉的后果吗?

   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断的话,若三相负荷不平衡,各个负载上电压将发生变化,有的电压升高,有的降低,电器容易烧毁

不过零线也没那么容易断的。如果是供电局的事,烧了东西就找供电局赔

网友:
工业用电,电费也少点

网友:
我家也是  4根线在外面  看起来任意取其中2根是单相220     这个应该不是3相380的电。估计类似双联变压器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到3相4线如果零线断掉的后果吗?

三相进户几年前就在上海出现了(一般面积要在150m2以上),有些大功率的设备例如**空调是三相电的.
三相电断零线全国每年要发生不少起,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人为操作失误引起的,这将给用户家里的家用电器带来很大威胁,特别是三相电使用非平衡负载时,而且越是舍不得用电的,越是勤俭节约的那一相就越是要遭灭顶之灾,反过来越是财主家用电大户的那一相越是安全. 老天爷欺负穷人呀.当然如果能做到三相平衡负载,例如接一台三相电机,则断了零线暂时还不会烧设备.

网友:
看楼主的图确实应该是三相入户,平衡各个相负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房开始装修,电工说入户线是三相四线的,那不是可以直接接三相电机了,意外,难道现在新建商品房都是三相四线的?

我家也是这样的,但是到每个房间就是单相的了,想把他们从一个地方接出来,除非另外走明线

网友:
量一下就知道了.看看电表也知道了.

网友:
看你家的电表是否三相的,是就恭喜了

网友:
现在好点的楼盘都是三相四线入户的!

网友:
我申请的,花1500米,刚装好

网友:
电表不是三相那怎么收电费。难不成白用

网友C:
现在的安规都是三相五线了,  三相四线已是老规范,不符合安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跟电工说了,给我的工作室放一路三相四线,其它房间单相就行了。

楼主如果是三相电的话,注意每相负载的合理分布,原因你懂的。

网友:
这就是。。的惊喜啊

网友:
貌似是需要申请的,就说家里有大功率空调,小区肯定给接线的~

网友:
我们这儿只要50块,就能申请到三想电了

网友:
准确的说是申请峰谷表,峰谷表都是三相的,以前免费申请,现在要50块

网友:
厂里是不会用五线的,原因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安规都是三相五线了,  三相四线已是老规范,不符合安规要求。
所谓的三相五线其中一条是安全地线,也是属三相四线制,不只过那条安全地线要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引出。

网友:
不会按商用电收你电费吧,那就惨了

楼主:
昨天去量了下电压,相电压分别是401,382,390,

电压越高负载越轻,家里的电器如何分路?

是不是大功率电器接401V那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偷着乐吧

网友:
打酱油过

网友:
你这个三项严重不平衡准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