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是不是很脆弱的东西?

楼主(2012-08-22):
我是菜鸟来的,很多东西第一次用,比如中心钻8MM的
把它当钻头用了,一接触工件就加力,结果啪一下断了,到了大圆锥,继续加力,啪,又碎了

第二只就好多了,手搭在升降手柄上不用力,这次钻了两个孔,没怎么磨损,但是花时间很长,

两个孔5分钟了,这不正常吧?

网友:
中心钻很脆,使用不当很容易碎,如材料粘,更是要慢。

网友:
打中心钻转速不能高,进刀要慢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来的,很多东西第一次用,比如中心钻8MM的
把它当钻头用了,一接触工件就加力,结果啪一下断了,到了大圆锥,继续加力,啪,又碎了

第二只就好多了,手搭在升降手柄上不用力,这次钻了两个孔,没怎么磨损 ...
中心钻确实很脆的,但绝对不能算弱。中心钻之所以能点定位孔是因为它保持了很好的刚性,只是这个刚性有个临界点不能过,一过它也只能断,它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丝毫不矫情。宁断也绝不屈服。你的中心钻断了的原因就是尾座与注重中心对好,主轴弯了的情况比较少见。打深了排削不畅也容易超过它的耐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钻确实很脆的,但绝对不能算弱。中心钻之所以能点定位孔是因为它保持了很好的刚性,只是这个刚性有个临界点不能过,一过它也只能断,它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丝毫不矫情。宁断也绝不屈服。你的中心钻断了的原因就 ...

哦,我是在铣床上用它的,先打个定位孔,再上大钻头

可能是那个R8铣夹头有问题,目测中心钻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P问题

确实是这样,目前我用啥坏啥,当作交学费吧

网友:
先对齐然后慢速慢进,我一般退3次钻好。

网友:
工件固定不稳,机器不同心,给进力大或太快,也会做成钻头断裂。

网友:
尾座中心问题

网友:
听说中心钻打孔要高钻速慢进给

网友:
端面 也要处理一下 比如不平,表面硬等

网友C:
楼主没钻头啊!用中心钻直接钻孔了!你钻薄的还要!厚料和痛苦!中心钻后面没有排削槽在!它的主要工作是引孔用!你钻孔断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钻头啊!用中心钻直接钻孔了!你钻薄的还要!厚料和痛苦!中心钻后面没有排削槽在!它的主要工作是引孔用!你钻孔断了正常!

有钻头啊,只是先中心钻定位下

要不钻头弹性太高了,刃磨得不好没钻入前会在工件上跑偏

网友:
标题

内容

网友:
我现在都直接用断的中心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钻确实很脆的,但绝对不能算弱。中心钻之所以能点定位孔是因为它保持了很好的刚性,只是这个刚性有个临界点不能过,一过它也只能断,它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丝毫不矫情。宁断也绝不屈服。你的中心钻断了的原因就 ...
打中心孔是不是要把转速放慢阿?

网友:
我在车床上用时,也碎过两个,应该是需要及时退屑

网友:
假货中心钻就是很脆,材质问题。为了达到硬度,只能牺牲韧性。

网友D:
就1.5,2mm的断过2个,再粗的没有断过。慢接触工件,别太快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