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在JR DSX9遥控器上的三段开关,失控保护及油门设置心得

楼主(2012-08-22):
说明:本贴内容为APS GYRO说明书中从24遥控器的设定到29页飞行前校正之间的内容针对JR DSX9遥控器所作的设置补充(原有说明书主要针对Futaba遥控器做的详细说明,对于DSX9,开关定义自由度十分有限的遥控器,按说明书的做法实在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摸索,但经过测试是能实现APS全部功能的,如果将来亚拓针对JR遥控器有更多的详细说明,以官方的说法为准。)

楼主:
第一步:禁用遥控器中的陀螺仪感度设置

楼主:
第二步:按住ENT键开控,在DeviceSEL菜单中,确定AUX2通道的开关为三段的AUX2 SW

楼主:
第三步:重新正常开控,进入TRVL ADJ菜单此时AUX2三段开关的输出量为100%,0-100%,与说明书中25页上方的图表Futaba的设置相仿。

楼主:
第四步:到这里我们要颠倒说明书上的设置顺序了,先做失控保护设定,因为DSX9没有单独的失控保护菜单设定,是通过对频时的状态来设置失控保护的,将AUX2三段开关拨到2的位置,油门位置为最低其他按默认,接收机插上对频线,接通电源,然后将对频线拔出,然后依照正常的对频步骤完成对频。(貌似不一定一次就能成功,我RP不好就试了很多次才成功)完成后失控状态时AUX2通道的输出量为-100%,满足APS激活失控返航功能的要求(关闭遥控器的时候4个绿灯闪烁)

楼主:
第五步:回到TRVL ADJ菜单,将输出量改为50%,-50%(其中正的50%为飞行中的陀螺仪感度,需根据实际飞行状况再作调整,-50%仅用于激活APS中的GPS模式)

楼主:
到这里,遥控器的三段开关和失控保护就设置完成了,由AUX2三段开关来控制。03GX模式,1APS模式,2GPS模式。

楼主:
第六步:油门曲线的设置,由于遥控器中的陀螺仪感度设置已经禁用,原有的飞行模式开关变为单纯控制曲线,只需将NOR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设为050100ST-1的油门曲线设置为一条水平直线即可。

楼主:
缺 陷:上述设置虽然能实现APS的所有功能,但是陀螺仪感度的设置需进入TRVL ADJ菜单中设置AUX2参数,数值为100%-0为锁尾模式,-100%-0为非锁尾模式(实际飞行中只需设置锁尾模式即可)

网友:
好复杂喔。。。如果用其他牌子的控是否好些?

楼主:
最好用Futaba咯,根据说明书一步一步做就行,JR的其他高级控没用过,也许行吧

楼主:
如果使用GYRO SENS菜单设置陀螺仪感度,只有两个指向,要吗使用AUTO绑定在飞行模式开关上,但这样在3GX模式下就只能使用0,50,100的油门曲线了,也就是你想要试下试倒飞的时候一键救机都没办法。另外一个指向RUDD D/R,是一个两段开关,满足不了APS的三种模式

网友:
米人啊,LZ上APS了,无钱的飘过~~~~~~~~~~~~~~~~~~~

网友:
太棒了

哥们的帖子太棒了,我正发愁我的jr不会设置,谢谢

网友:
不一样的遥控器,富斯九通也没有失控保护。但自已在接收机上加了个油车的失控保护,一样直到失控保护作用。

网友:
羡慕,以后一定试一下

网友A(2013-08-12):
我用的也是JR的控,设置aps有些问题。方便留个电话吗?

网友B:
顶,好复杂的东西哦。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