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PL6充3S 2200MAH.20C支持5C充电的电池应该用几A充电呢!!

楼主(2012-08-23):
请问我用PL6充3S 2200MAH.20C支持5C充电的电池应该用几A充电呢!!
我知道最大可以用11A充电!!但是我怕伤害到电池!!!但是我也想用最快的速度给电池充电!!我应该设置几A充电呢!!我外场用的!!所以要快但是不能伤害到电池
谢谢各位高手回答我一下谢谢

网友:
11a  除非是虚标

貌似电流越小 伤害越小  lz哪天出去飞 试试0.1a的

网友:
我试过3C冲电,没问题的

网友:
6.5a,一般15分钟左右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6.5A不可能15分钟左右!!我一般是用7.5A充电!!也要18分钟以上

网友:
20A 没问题 看电池质量 质量不好就2A好了 既然买PL6 不会是垃圾电池吧

网友B:
一般支持  5c 充电模式 只要不虚标  就用个 10a 充也没啥问题  其实动力电池  寿命就那样  你小电流充  寿命也好不到那里去 因为放电太猛啦
但是 一般 用 3c 比较保险  怕5c 有点虚标
还有  pl6 的高功率模式 是不能 完全充满的 大概 充到 95%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支持  5c 充电模式 只要不虚标  就用个 10a 充也没啥问题  其实动力电池  寿命就那样  你小电流充  寿命也好不到那里去 因为放电太猛啦
但是 一般 用 3c 比较保险  怕5c 有点虚标
还有  pl6 的高功率模式  ...

准备好,15C charge OK的快有了

网友:
我靠,15C,5分钟充满么?强悍啊。。

网友:
也是有点疑惑。

网友:
用2C冲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