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知道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怎么维修得么。江湖救急呀。谢谢

楼主(2012-08-23):
内容真诚请教各位师傅。本单位有一套低压电容自动补偿装置。前几天巡查时发现人民电器得自动补偿器没有显示不工作了.检修得知一个电容切换接触器和电压保险管烧毁。全部更换后上闸工作。下午再去巡查时发现补偿器又不工作。同时发现那个电容切换器也有一路有烧焦得痕迹。保险管烧断。于是推下那个烧焦得切换器接触器开关。换上保险管重新启动自动补偿控制器。问题来了。只见控制器显示“f”字样.十路循环二极管指示灯有8路常亮。但是接触器没有跳动。也就是说控制器没有作用了。也没有办法调试。开机就始终在这个状态。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检修?小弟第一次接触不懂。望大家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你没把两个并在一起试试。我原来在厂子里面250改400变压器的时候     电容是靠大功率电机的启动柜控制的   电机运转电容启动  ,很实用

网友:
我拆了好几个,有门路的,有单片机的,电脑没问题的话查一下继电器和驱动管

网友:
刚毕业的时候(20多年前)就在一个小厂打工过的。现在这个厂已经很有规模,那个时候都是分立元件。现在估计都用单片机或者电脑来控制了~~原理好像经过对线路的的检测,把一排排的电容并接到电力线上~~

楼主:
内容谢谢各位。是里面电路烧了。已经修好。确实是单片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