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请问怎么修理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江湖救急呀。

楼主(2012-08-23):
真诚请教各位师傅。本单位有一套低压电容自动补偿装置。前几天巡查时发现人民电器得自动补偿器没有显示不工作了.检修得知一个电容切换接触器和电压保险管烧毁。全部更换后上闸工作。下午再去巡查时发现补偿器又不工作。同时发现那个电容切换器也有一路有烧焦得痕迹。保险管烧断。于是推下那个烧焦得切换器接触器开关。换上保险管重新启动自动补偿控制器。问题来了。只见控制器显示“f”字样.十路循环二极管指示灯有8路常亮。但是接触器没有跳动。也就是说控制器没有作用了。也没有办法调试。开机就始终在这个状态。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检修?小弟第一次接触不懂。望大家指教一二。谢谢。内容  。刚才那个帖子麻烦帮删掉。多发了。对不起。

楼主:
内容内容最好能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坏得。这套电容补偿装置该怎么修。检修思路怎么确定。谢谢了

网友:
 懂一定帮你

楼主:
内容谢谢楼上爱莫能助的朋友。

网友:
单位上的东西,买新的吧。动力电危险性大,还有大电容。估计是过零投入切换故障导致烧保险,只是猜的

网友:
单位的不管,个人的没问题

网友:
去掉补偿电容,同电源断开。
手工切换每一路,看看继电器是不是正常动作。
不动作,检查控制器。
动作的话,检查下补偿电容,是不是内部短路了。
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已经修好。确实是控制器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