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台的修正

楼主(2012-08-23):
我的是xa650机架,目前高、低频震都没有了,就是飞行时飞机的不平稳状态需要修正,
飞行时不太可以在一个水平面上,所以需要一个系统来修正偏差,用过悟空的
云台
输出,感觉用了还没用的好,是不是云台输出修正太慢还是
舵机
太慢的原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这个个老问题,我的也是,但没有等到有高人来帮忙啊!!!

网友A:
悟空的云台输出 你要是能调好 将就能用 那为什么还出Z15啊 换别的东西来单独控制云台吧

楼主:
那倒是说得有道理,除了z15外还有别的方案吗?
不知道陀螺仪行不行

网友B:
XA的飞控啊!云台专用增稳。

楼主:
回复 网友B:
xa的飞控可以吗?但我感觉他也是靠舵机来增稳,不知道效果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