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遥控【郑和宝船】!!更新至31楼,第二次试航,胜利在望

楼主(2012-08-23):
翻箱倒柜,找出了7年前买的静态郑和宝船套材,当时嫌麻烦只装了一点,现在心血来潮,继续制造,而且准备改成遥控的!

没有缝纫机,手工缝船帆,才做了3面.....

第一面主帆挂上!

楼主:
热熔胶、502胶加kt板水密舱,决不漏水

特地去宝船厂遗址公园参观了1:1的郑和战舰模型

楼主:
休息一下,做船帆太累,先安装电子设备。
于是纠结开始。
方案1:纯风力航行,虽然仿真,但我对自己的操纵水平没什么信心。
方案2:风力加螺旋桨。可惜手工不好,不会装螺旋桨。甚至我还想用空气桨推进,但是会不伦不类。
更纠结的是船舵不会装................于是想了一个歪招

楼主:
摇橹推进,一举两得,直接左右摇杆,船就会前进,转弯时还可以当舵用,更省下一个通道

网友A:
LZ你的想法很好。。。有全盘的计划了吗?
衡帆船貌似是通过控制帆的收放和帆面的控制来实现航行的。(特别是逆风航行。。。)
LZ对帆的收放系统有没有计划?希望LZ可以分享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帆的迎角怎么控制。由于是平衡帆,帆不会随风摆动,必须手动用舵机控制。可是舵机行程太小,还需继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想法很好。。。有全盘的计划了吗?
衡帆船貌似是通过控制帆的收放和帆面的控制来实现航行的。(特别是逆风航行。。。)
LZ对帆的收放系统有没有计划?希望LZ可以分享下。

收帆比较难做,我现在想的是直接用舵机拉动,见上图

楼主:
电子设备比较简单,两通道不知道够不够,分别控制摇橹和帆的角度。

目前先更新这么多,大家耐心等待下文吧

网友A:
LZ这样的设计。顺风航行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要控制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样的设计。顺风航行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要控制就难了。。。

所以逆风时只好靠摇橹

网友:
我刚才发了个贴。你可以看看,能不能不用到。。。

网友B:
画蛇添足

网友:
楼主可以整几个180度或360度的舵机,自己tb一下吧,然后收帆升帆就用360度连续旋转的舵机,其实帆的角度最好用齿轮增加力矩,不过看lz的船并不很大,不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
什么做的多余了?求教

楼主:
主帆迎角这样控制

今天搞定了3面主帆

网友C:
这个帆也许在静水里才会有点效果。

网友D:
这帆的面积怕是吹不动吧,因为这船型要大量压舱,吃水很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帆也许在静水里才会有点效果。
硬帆升力系数大,大概4平方分米,在正侧风3米/秒时有20克推力,船重(除配重)460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帆的面积怕是吹不动吧,因为这船型要大量压舱,吃水很深的
这船挺稳的,用不着大量压舱吧

楼主:
尚未完工,迫不及待地下水首航了!主帆没装,摇橹推进很好用,速度1米/秒,转向极其灵活。由于暂时没装稳向板,侧风容易漂移,需改进。

网友E:
英姿搏发,期待后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姿搏发,期待后叙哈!哈!哈!

这回保证不烂尾!

网友:
很强,有创意,支持!!!

网友F:
摇橹船,不错,现在帆船的发展方向就是摇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摇橹船,不错,现在帆船的发展方向就是摇橹
帆船模型摇橹的没见过,有没有例子参考一下?

楼主:
明天若天气允许将第二次试航,增加100克配重,把帆和甲板装上,希望不会翻船...

楼主:
第二次试航,帆加上了,可惜今天的风向乱七八糟,基本上是随波逐流,但是稳定性很好,船体倾斜很小。下面准备加装可收放稳向板,改善侧风性能。另外风压中心靠前了,需要把船尾的帆都挂起来。

网友G:
公园里的风99%的时候都是乱七八糟的
建筑和树木太多了
建议去开阔地大水面或者河道
不过好像船忒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园里的风99%的时候都是乱七八糟的
建筑和树木太多了
建议去开阔地大水面或者河道
不过好像船忒小了

船也就45厘米吧,只适合微风....不敢去开阔的河道。还有这是学校,不是公园

网友:
樓主、放进波平如镜水面,帆船玩你还是你玩船?
随波逐流....不易控制吗?
佩服楼主耐性手工造帆远看美观...

网友E:
回复 网友H:

估计有点浪就被龙王收藏啦哈! 哈!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140331&noupdate=yes

樓主、放进波平如镜水面,帆船玩你还是你玩船?
随波逐流....不易控制吗?
佩服楼主耐性手工造帆远看美观...

试航当然要放进平静一点的水面
所谓远看美观其实近看很丑,针线活不太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有点浪就被龙王收藏啦哈! 哈! 哈!
本来就是外观模型,肯定扛不住风浪 只能在池塘里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橹推进,一举两得,直接左右摇杆,船就会前进,转弯时还可以当舵用,更省下一个通道

顺风靠吹,顶风自撸

网友(2013-03-25):
我都有这样的做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