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的F3A 大家帮我看看这些零件装哪里.新手

楼主(2012-08-23):
95元的F3A 大家帮我看看这些零件装哪里.新手

有一根很长的玻纤棒干嘛的.谢谢

楼主:
F3A

这些零件装哪里.玻纤棒干嘛的

IMG_0612[2]

楼主:
零件问题

装哪里

楼主:
谢谢大家.请答复

网友:
无语

多潜水啊。。。。到电固区看看就知道了。碳杆是嵌入机翼下面的槽作加强的,前面那个小零件是固定机翼螺母。

楼主:
谢谢了.位置找都了

楼主:
已经装好了。电机转的时候怎么飞机很斗的?求助。
还有重心在哪个位置。谢谢

网友:
重心在碳杆前面1.5cm的地方。

网友:
至于电机为什么飞机很抖,很有可能是你的电机固定有问题。建议别用原配的木条电机座,太脆弱了。

楼主:
不用木条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还有是不是木条太长了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吗  还有 装这个飞机的帖子很多啊

网友:
电机转的时候抖动是因为桨质量不好~~不平衡,自己做一下动平衡或者换好点的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