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那种120D02S替代舵机的进来一下

楼主(2012-08-23):
手上有个120D02S,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用过TB上那种20多元一个透明数字舵机,我如果只换一个这种舵机在JJ上,舵机行程能和原装舵机保持一致性吗?还是要换就3个一起换呢??

网友:
NEW V120D02S 主旋翼内居然用普通轴承,当心射桨伤人

有舵机齿轮卖的。只要外壳和内部控制板不坏,基本不要换舵机的。我开了20个起落,坏了2个舵机齿了。尾桨常坏,动手能力差的,要备很多钱的备件。原厂有点贵的。

我飞前仔细检查,但还是射桨了!!!!想想后怕,还检查了桨的平衡的(这时如果射桨了,后果就。。。。不敢想呀)。但还是射桨了!!!危险呀。。。因为都是潜龙,没分不好发帖!特暴华科尔NEW V120D02S的致命缺 陷,估计其它型号小鸡也有,主旋翼内不是推力轴承,居然是普通的轴承,而且还没有防止射桨的垫片。普通轴承是不能承受横向的拉力和推力的,而且在承受巨大的横向力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不停的螺距转动!!!所以你懂得,射桨是早晚的事,总不能天天把桨夹拆开来检查吧!好好的东西就会射桨,哪位如果中招需要我来证明什么的,可以联系我13812003916!!怪不得只能用内丝了。
   另外,华科尔竟然将尾桨的丝印红条私自取消了。买了2付来才发现,尼玛买你的尾桨不就是好看吗?省道工序也好,价钱还是原来。严重鄙视!!
这几天结果出来了:轴承个别质量不好所致!听听这解释多专业呀,我提了建议让修改下横轴的固定螺丝(将螺丝帽做的比轴承的外径小一些,里面再弄个台阶,或者简单点弄2个垫片都可以),没人叼呀。大厂呀就是牛,谁让我眼睛没给射瞎呢。
华科尔鲜工 11:17:57
他们检测是个别轴承的质量问题。因为查过了很多飞机,模型界的飞机很多大的飞机都是用的这类型的滚珠轴承(亚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个120D02S,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用过TB上那种20多元一个透明数字舵机,我如果只换一个这种舵机在JJ上,舵机行程能和原装舵机保持一致性吗?还是要换就3个一起换呢??
可以只换一个,因为副厂舵机跟华科尔舵机用的是同样阻值的电位器,理论上行程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换上去发现不一致也是正常的,因为即使同一厂牌的舵机都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行程,我买过5个华科尔原装舵机就有一个行程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换一个,因为副厂舵机跟华科尔舵机用的是同样阻值的电位器,理论上行程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换上去发现不一致也是正常的,因为即使同一厂牌的舵机都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行程,我买过5个华科尔原装舵机就有一 ...

行程有一点点不一致倒是没有什么,关键不能影响操纵,朋友你用过这舵机?说说看呢,你是3个都换还是换一个也不影响

楼主:
还有人帮忙说说看吗

网友:
深沟球轴承的内外圈滚道都呈圆弧状深沟,沟道半径略大于球半径。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载荷,也可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当轴承的径向游隙加大时,具有角接触球轴承的功能,可承受较大的轴向载荷,而且适用于高速旋转。轴承在外壳孔和轴相对倾斜8′~16′时,仍可正常工作,但影响其使用寿命。在转速较高且不宜采用推力球轴承的情况下可用该类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
这是百度来的,这种轴承是可以承受轴向里的,只是不能过大。

网友:
250都是的主浆夹都是这种设计!

楼主:
别扯其他的啊,来点有针对性的啊,帮帮忙好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准备用在尾舵上,
倾斜盘上三个最好一起换,心里踏实

网友:
2楼的怎么见帖子就上啊··我晕,,小鸡鸡,,哪来的多大横轴力量,,横轴打点螺丝胶就ok了,,我的胶上多了,,横轴拆都拆不掉,,用电烙铁才拆下来,,是不是你的横轴螺丝问题或者是用的低强度螺丝胶啊。。
   ps。02s是个好机,相对于华科尔之前的小鸡,虽然容易坏舵机,,虽然我还没有02s只有mcp。。。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见图片呀。螺丝好好的。轴承拉脱开了。发帖只是让他们改进也提醒有此JJ的摩友!

网友C:
亲,警告你别用副厂陀机,当它突然发颠的吋候,会死人架,最容易受伤的是眼睛,换原厂新陀机是每个老鸟飞华机的明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警告你别用副厂陀机,当它突然发颠的吋候,会死人架,最容易受伤的是眼睛,换原厂新陀机是每个老鸟飞华机的明志选择
这么严重?兄弟你说仔细点

网友:
总感觉副厂的舵机 不是太好用

网友:
LZ如果真的是模友的话,改D02S的舵机是可行的,12楼的说法是对的,但也不见得非得一致性!我就是改了舵机发现非常好用,副厂的舵机在1S电情况下比华的舵机更耐低电性,就算电压很低也不会出现抖舵,据说没电时能慢慢降落,而不是抖舵,华的原装舵机,不要说低电了,多炸个几次就要开始抖了!而且没有齿轮更换,副厂也有齿轮,但是和华的齿轮并不是所有齿轮都是匹配的,但是改装D02S的舵机固定架以及机身变成了比改装舵机本身更麻烦的事情!动手能力是一定要有一点,最好有小型电磨机或电钻机,这一工具大概在一百来块左右,电钻只要70几,最好不要买小功率的,以后会感觉力不够,但如果只改舵机那也无所谓,但是相应的钻头,铣刀,夹头,甚至于锯片等最好是一次都买齐,因为改华机基本也是全套工具少不了,少了电磨改装起来费力,LZ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图,因为论坛不会发图所以请加我 QQ:961656937  我发图给你看你就明白了,叫人加Q没别的意思,只想给玩D02S的模友点帮助,谈不上什么帮助,也是大家一起控讨而已,因为``嘿嘿``看见楼上说了么``在这直接说太费时,而且他们会不高兴的。QQ:961656937

网友:
还有,别以为买副厂舵机能省什么钱!那种30几块的舵机我虽然用着没问题,可之后产生的问题使我对它有种不好的想法,功能上没问题,但是机壳的固定度有点问题,正想换60几块的蓝剑舵机什么的了,后来我才明白一分钱一分货,20几块的舵机我不支持买,也不反对买,确定好用买也行,要更换齿轮,机壳的耐用度也是一定要考虑的,本人仅认为三只舵机一起换掉好,华的舵机没有齿轮换,留下华的舵机干嘛呢?还不如全换掉,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也和你一样,同要的问题,操,,,设计问题

网友:
其实主要是副厂舵机高度过“高”。导致后面的舵机固定架无法在原来的机身固定孔把头罩柱穿过固定孔,也许有人是用个什么扎带什么的绑上搞定,但是这样我想就不好再安装头罩柱和机头罩了,当然还有个终极办法可以重开个孔位可以直接适应新的孔位,但是那样就不好再装回原装舵机了,*我的方法是重新在机身以及舵机固定架上开一个孔,比原来的孔稍高出一毫米左右,用1毫米钻头开孔,不要开大了,舵机固定架上的好开,但要注意左右两边的孔要保持水平以使将来穿头罩柱的时候可以使头罩柱尽量保持平直,这样和头罩上的两个孔位正好相配,真的,尽管差一点不要紧,但是装头罩的时候如果左右不平,不对称要用手去掰头罩柱使其强行弯曲与头罩孔位对正插入也是可行的,但之后头罩柱歪了点点心里感觉不舒服,何况原装头罩柱是碳纤的,长时间弯曲容易弯断的可能性,最好还是把孔位左右都开得尽量水平!我后来就是没有搞平,搞得后来又用胶水补了一下,可还是有点不平,就算了,只要装上后不过分弯曲头罩柱就行,头罩柱和机壳之间有一点不平也是允许的。关键是机架上的那个头罩柱孔位,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抬高一点再开个孔是有点难度的,原来的孔位也已经是极限了,上面的部位很少正好仅仅可以再开一个孔位,这个孔必须开得正好,即和下面的原装孔位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使上面的机身件部分距离也保持在可行的强度内,这个孔我用一毫米的钻头钻了一下一次成功钻孔,没有开太大,只一毫米,一钻通就按电钻开关停键,最好有软轴,唉!可惜没买,不过也及时停转了,孔开得正好,不下不下,之前担心的是孔开得过上的话上面的机身件部分太少了,强度不够,固定不住头罩柱,因为炸机时,舵机会飞出,头罩柱会断,这个强度是要的!然后是在舵机固定架上和舵机接触的那一面上开两个小槽,是左右各一条哦!不要开太大,只开3~5毫米,我的正好是在那个头罩柱固定时“躺”着的那条“槽”。呵呵,貌似也没有其它的距离可以开槽,没关系,后面的原装舵机安装固定孔被切掉了点,但是前面的仍在,就是那两个小圆洞哈,如果要换回原装舵机还是可以的,让舵机的一边耳朵可以从这个槽穿过,接下来是在机身架上开个小槽,以使舵机的另一边耳朵可以穿过以便可以固定舵机,左右两边的位置各开一条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主要是要对应上面舵机固定件上开出的小槽,上下垂直,然后是把舵机两边的耳朵进行适当地切削打磨至前面开出的小槽长度,宽度,总之是尽量要和开出的槽的宽度一至,以使舵机的耳朵可以正好插入槽内,从而使舵机安装上去,靠近机身部份的那个舵机耳朵允许的最长长度是有限的,不能过长,不然会刮到主齿轮,和主齿轮有干涉!这点要注意,还有就是也不能和伞齿固定板有接触,就是那个金属固定板,多出来的部分得削掉哦,之后便可以装上副厂舵机了,上面的舵机固定块尽量要夹紧!还要使得头罩柱从重新开出的高孔位穿过,形成了一个新的头罩柱位置,高了一毫米!前面的舵机安装位比较好改,找好位置后在舵机固定块开个小槽,在机身相对应的垂直位置也开个小槽,这个槽可以开大了,舵机也不必切掉太多耳朵,不过下面的得切短,同样也是为了避开主齿轮。开槽时要量好位置,我是以舵机摇臂与十字盘之间的拉杆垂直为参考量的,但是开槽的位置不太好用电钻钻,只能使用那个槽,至使拉杆并未完全垂直,还差那么一点点,我也就算了,能搞成就算不错了,试飞后也没大碍!使用这个副厂舵机后,不抖舵了,再低的电压也不抖,原来使用起来很抖的老式M机的宽长碳桨,用起来也不抖了,真是奇迹!论坛不会图片!要看图请加QQ:961656937,注明D02S舵机安装。 总体舵机改装耗时5天4夜,费时费力,不过以后可以有直接的齿轮更换了。

网友:
哦,忘记说了,机壳的安装也许要作少许改动,以适应新的头罩柱位置!反正那个软塑料机壳剪剪修修,再不行贴个塑料薄片什么的也不是太难,因为本人早已不用原装起落架了,不知道改动后的头罩柱位会不会影响头罩下安装孔与前脚架的接触点是否配合等,本驴使用副厂改装起落架,机壳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头罩柱抬高了一毫米的距离对它没有丝豪影响!

网友(2014-03-25):
老帖还能顶!不要沉!

网友E:
副厂舵机我觉得就很好,扭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