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尾电机抖舵,,,,

楼主(2012-08-23):
02S尾电机抖舵,,,,有没有处理过这问题的,新手求救。。。。。。。。。。

楼主:
尾舵机,,打错字了

网友:
基本没救,里面的电位器碳膜磨损,很难代换。只能买新的,但也很快会抖。我现在用十字盘的舵机代换,飞了一个多月还好,就是感度要调低的。

网友:
先把拉杆拿掉,开机看看是不是舵机抖,如果不是可以口看看是否是尾桨震动引起的,如果是舵机问题就换舵机吧

网友:
只要飞行无影响...就继续用吧....在中立点抖舵没大碍的....ps:尾推一定要顺滑!

楼主:
飞是能飞,就是一直抖,看着不爽

网友:
喷神油啊兄弟···wd40,,保证修复·~~
  好像有个大神用机油修复电位器的帖子很多错。。  写的很详细··

网友:
图片都是借用的!希望原图玩家见谅。LZ参考一下

慢慢撬开(图片借用的).jpg

实在没办法(图片借用的).jpg

网友:
我新买的02尾舵机也是抖舵,已经返厂了,说是要等10多天,郁闷,楼上的图片是采自那个帖子啊,有没有详细教程,求连接

网友:
我也没收藏连接
图片收藏的

网友:
我的也抖,一会试试WD40,原来那个也抖,在齿轮抹满白油不抖了,用 一段时间又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