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函道是用多少kv'的马达。。。。急!!

楼主(2012-08-23):
各位大神麻烦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55、68函道是用多少kv'的马达。。。。急!!
各位大神麻烦一下。。谢谢

网友A:
标题
还需提供电压(电池是多少S)
一般68涵道4S -KV3000-3500
6S- KV2100-2600
但桨叶数、金属/塑料材质之区别,可能会有不同,以根据上述因素确定电机

网友B:
68的 3S48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