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N发动机喷东西出来,

楼主(2012-08-23):
我油机新手请教。才入的700N。在启动后,排气管会喷些东西出来,有点像水样的,别人说是富油,燃烧不充份,我该怎么调,我看发动机旁边上下两个油针,分别是什么油针,谢谢啦,还有一个就是我用的3GX,怎么给700定速,我看3GX有个自带的定速插孔,控是JR的XG8

网友:
我啥也不说了

网友:
如果是电转油,要先学会调发动机才行;如果完全没有飞直机的基础,还是先放放吧。
700N,杀人利器啊。
只能简单的说:一个是主油针,一个是副油针。关于发动机调整,要有长篇大论,搜索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电转油,短的是主油针还是下面长的是主油针,谢谢

楼主:
下午飞了下,我把上面短的油针顺时针转了一点,还是有东西喷出来。有双桨还待调整

楼主:
还有点振,看排气管抖,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场地够揪心的,下面貌似是水。。。。

网友:
晕哦 什么叫混合油??????????你的发动机可以另加机油么?如果不可以那就正常了呀!!!!!(甲醇+蓖麻油) 甲醇燃烧爆炸产生动力 蓖麻油是润滑发动机,但是不能燃烧。所以跟着爆炸产生的气体一起排放出来。也就是你所说的水~!

网友:
长的是主油针, 主要控制进油量。  短的是副油针,粗劣的说就是微调吧~!

楼主:
谢谢指导。场地是比较纠心,在一个湖边台子上,这里相对安全些,但对我的飞机就不怎安全了,

网友B:
正常的,主要观察烟量(发白很浓的就是富了,淡蓝色或更浅就是贫了)、声音(叫嚣比较尖锐贫了、低沉且有嗝阻是富了)、温度这三个指标(55-70度都正常,超过70度以上就有点超转或贫了)!发动机排出炸鸡及安装问题外,如果飞机上下抖动大,看看转速是否低了,或螺距高了! 还有,这烟雾有毒!

网友:
对楼猪的冒险精神深表敬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确实是富油了,因为烟很大有点白,呵呵,油机就是对发动机头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都是在战斗中成长,           各位,3GX定速是怎么用的,这个问题,XG8控。

网友:
鼓励一下,我也是啥都不懂就入的700N,一边玩一边学习,至少,你的基本功比我好,安全第一,加油

网友:
玩过电的转油的还好,就差调发动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水电工,我出给你的无副450你装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主要观察烟量(发白很浓的就是富了,淡蓝色或更浅就是贫了)、声音(叫嚣比较尖锐贫了、低沉且有嗝阻是富了)、温度这三个指标(55-70度都正常,超过70度以上就有点超转或贫了)!发动机排出炸鸡及安装问题外 ...

请问你的温度的测量位置在哪?

网友:
3GX没用过,但是论坛很多人说3GX经常无缘无故失控,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无副翼机很容易就超转,定速是必须的。随身再带吧测温枪,温度说明一切。
         引擎机震动大,信号线头容易震松掉,要非常注意!今天我就差点出大事 我三轴用的是FUTABA S-BUS总线,开始没事等刚离地飞机就开始狂抖,熄火降下来除了油门舵机正常外的所有舵机都没反应了。检查才发现S-BUS线整个掉了下来。。。。

楼主:
我几架机机都是装的3gx从来没失控过,抗振效果还可以,以前是电机就没用过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主要观察烟量(发白很浓的就是富了,淡蓝色或更浅就是贫了)、声音(叫嚣比较尖锐贫了、低沉且有嗝 ...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啊。

网友:
这个发动机就是会留口水的发动机。

网友(2012-09-29):
居然都在入手700N。。发动机喷东西出来应该也知道什么原因啊。。哈哈。。。我就是亏大了。用了一架700N的钱却配了一架风神50.。。算是教训了。。

网友:
场地太牛逼,一不小心,尸体都挂了

网友E:
主要听发动机声音,慢慢调,不要尖锐(贫)或低沉(富)就行了。烟大小问题不大,有些油的烟就大些,有些品牌的小些。
飞了几年油机从不管它温度多少,烟雾大小,唯一标准:声音。
还有,长油针为高速油针,控制高速油们时油量,短的中速油针,控制中速油门油量,一字怠速油针,一般os不用调他。
调机次序,先预设1.5,1.5(0s55是1.5,1.5;90机是否2.0,2.0自己去查查,忘了),调整先高后中,怠速一般不用动。
具体可以论坛找找好多调整发动机的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听发动机声音,慢慢调,不要尖锐(贫)或低沉(富)就行了。烟大小问题不大,有些油的烟就大些,有些品 ...

谢谢,继续学习了..我的发动机亚拓的上面写是HP91

网友:
700N,杀人利器,楼主慎重啊

楼主(2012-11-02):
我调到现在,,自己手动摸索啊,,个人觉得飞机力度很强了,升力强大了,一推杆,可以达到理想的快速上升.老鸟看的也说很猛了..中针是1.5 高针是1.7 ,地区在湖北,天气还可以,温度20度左右,,飞下来就是发动机温度很高觉得,不敢用手摸,但是过个一二十分钟一产加了油可以继续飞,刚刚的.不过,也没看过有什么其它不良反应,个人觉得足已.

楼主:
因为身边都是飞电直的,油机也是汽油机.只有自己慢慢摸索.

楼主:
对于之前说有东西喷出来,那是没有燃烧完的酒和起润滑的蓖麻油,是属于正常的,油机嘛,都这样。稍微富一点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