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想法,关于磨钻头,估计很多人会说不好,我就是想知道可行性

楼主(2012-08-23):
用卡盘加持钻头,卡盘上贴分度标记

小托板本来酒带有转角度功能,实现水平角度的调整

做一个动力刀头,例如角磨机,加持在刀架上,角磨机固定装置可以转个角度

这样就利用车床最简单的实现了精确磨刀,行?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侠是做了一砂轮,把砂轮装在卡盘上了

网友:
是个法子。

网友:
嘿,我做完车床外圆磨后发现多了个磨刀的附加功能。  侧刃和端面刃都可以磨,换不同的砂轮即可。
但不能用卡盘来夹,最好要用筒夹,磨刃的装夹要求不是卡盘可以胜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卡盘加持钻头,卡盘上贴分度标记

小托板本来酒带有转角度功能,实现水平角度的调整

做一个动力刀头,例如角磨机,加持在刀架上,角磨机固定装置可以转个角度

这样就利用车床最简单的实现了精确磨刀, ...
方向是对的,但是实际是困难的,因为卡盘装夹同心度就很差,很多钻头是锥柄的,所以可考虑不用卡盘装夹钻头,用筒夹与主轴莫氏锥孔就可以了,

网友:
标准麻花钻的角度有
:前角,后角,顶角,边角
机械磨很复杂的

不是个简单的锥面啊

网友:
动力头如果能做摆动就可以磨钻头了。

楼主:
我说的事一般民用转头,2   10毫米的,为啥要摆动?

网友:
悟空的动力头不错!为师决定仿一个!

楼主:
奇怪我买的转头都是平面的,包括美国买回来的,刚看图纸头是弧度的?

网友A:
钻头后角的后面貌似是段圆弧,这种磨法不好摸出这段,其他的角度好把握

网友:
禀楼主:手工砂轮机上磨钻头都是摆动的,不摆动,一直靠在砂轮面上磨出来就是个平面。看看磨刀机的“钻头磨削附件”机构就知道了。磨铣刀/车刀不需要摆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头后角的后面貌似是段圆弧,这种磨法不好摸出这段,其他的角度好把握

可以把磨头摆好角度后,卡盘夹着钻头旋转来磨。车床加动力磨可是双动力磨啦。
我仔细看了磨头缺个上下摆动这一方向,其他方向都可以达到。

楼主:
那就成了锥头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我买的转头都是平面的,包括美国买回来的,刚看图纸头是弧度的?

小支鑽頭的角度不好看
去找根25mm以上的全新鑽頭就能看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磨头摆好角度后,卡盘夹着钻头旋转来磨。车床加动力磨可是双动力磨啦。
我仔细看了磨头缺个上下摆动这一方向,其他方向都可以达到。

這種磨法是錐度
磨出來的什麼都鑽不動
深圳街頭表演鑽頭鑽大腦功夫的人
就是利用一般人不明白這一點來騙錢的
下次看到這一種騙子
直接給他一根標準麻花鑽頭
看他敢不敢鑽?

上下擺動是為了取得後角(下圖的delta角)的角度
歐美自製大多使用偏心擺動的方法
日本則以偏心旋轉的方式取得後角

擺動的方式磨出來的鑽頭比旋轉的好用
但旋轉式工件干涉的機會不大
擺動式的大部份小床裝上後都會因為干涉擺不動
否則我就建議大家去買個萬能磨刀機的鑽頭附件裝在小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头后角的后面貌似是段圆弧,这种磨法不好摸出这段,其他的角度好把握
砂轮倾斜,开合螺母合起来,利用车螺纹的走刀相对主轴转动就能磨出大于0度的后角面了,通过牙距的调整就可以获得各种丰富的后角。但是主轴装夹钻头需要分度。磨得时候主轴不用电动,手盘主轴就可以了,然后反退让大托板退远一点,分离进刀变速机构,主轴卡盘盘动180度,合住走刀箱。这不就可以磨钻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磨法是錐度
磨出來的什麼都鑽不動
深圳街頭表演鑽頭鑽大腦功夫的人
就是利用一般人不明白這一點來騙錢的
下次看到這一種騙子
直接給他一根標準麻花鑽頭
看他敢不敢鑽?

上下擺動是為了取得後角(下圖 ...

俺还没试验过,就是凭感觉说的,下回使用过再说。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不过角度要合适才行啊

楼主:
内容没见过25的砖头,最大的是10的,都是平面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