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无动力主轴靠谱吗?有图纸

楼主(2012-08-23):
在cnczone看到的,感觉比较好加工一点,大家看看结构可行否。shim好像是有弹性的垫片的意思/

网友A:
有啥亮点,除了不用加工套筒台阶

网友:
这样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两端的螺母也可以不要?

网友:
只是一种方案,

网友:
一种方案看起来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亮点,除了不用加工套筒台阶

就是好加工啊!

网友(2013-03-10):
这个似乎没有考虑到热膨胀变形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