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 with Joystick.用USB摇杆飞航模,这次是无损改装

楼主(2012-08-23):
标题看起来很耳熟吧,之前论坛上已经有前辈做过类似的改装了,不过都要把飞行摇杆开膛破肚再塞点东西进去。这次的目标是无损改装...
貌似服务器要停机维护,先上点视频(密码:hid)
飞梦2.4G模块测试: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8K_iyc2y5w/
http://www.tudou.com/v/Y8K_iyc2y5w/&rpid=28861746&resourceId=28861746_04_05_99==.html
模拟器 测试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KxV7vrLLlg/

http://www.tudou.com/v/rKxV7vrLLlg/&rpid=28861746&resourceId=28861746_04_05_99==.html

网友:
顶一下,这个强大!

楼主:
零件全家福,其实还有些辅助零件没装,不过不影响效果

猪脚:

Arduino Mega 1280和USB HOST Shield
掏包上都能买到,建议用Mega 2560,性能更强些,玩MWC的tx都知道。

楼主:
首先向两位前辈致敬,这次改装借鉴了下面两位前辈的一些思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7341
【DIY】160元飞行摇杆变身20通道遥控,体验真实飞行的感觉【95 楼更新接线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1680
制作篇—用飞行摇杆实现自己的飞行梦

引用:
=======================================================================================================================================
我们在地面用单片机作为大脑,读取出飞行摇杆的杆量,经过分析处理,进行数据平滑滤波,和诸如叠加微调量,混和几个通道的比例之类的处理,通过无线串口发射出去……
=======================================================================================================================================

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使用单片机通过各种方式读取电脑飞行摇杆的杆量并处理成PPM信号发射出去。单片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Arduino,Arduino的优点这里就不多说了,至于缺点,的确有一点很致命:不支持USB Host功能。

以下摘自百度百科:
=======================================================================================================================================
usb host

  USB设备分为HOST(主设备)和SLAVE(从设备),只有当一台HOST与一台SLAVE连接时才能实现数据的传输。
  简单的说,如果一个数码设备支持USB HOST,那么它就可以从另外一个USB设备中取得数据。
=======================================================================================================================================
正式因为如此,以前改造摇杆只能动手术直接读取摇杆电位器的数据,其实这样效率更高,但是操作比较麻烦,而且会对摇杆造成一定的破坏……

好在不久前(大概是去年吧),国外有高手为Arduino设计了USB HOST模块,支持Arduino UNO、MEGA1280、2560等。(官网:http://www.circuitsathome.com,有兴趣的tx可以去逛逛,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损改造飞行摇杆了。

零件列表:
- Arduino MEGA 2560
  Arduino MEGA 1280也可以,推荐2560
- USB Host Shield
  掏包网上有售,现价100左右吧
- Logitech Extreme 3D Pro
  罗技回旋钛翼,强烈推荐,原因后面会提到。其他摇杆也可以,但是代码修改量会大一些
- 16x2 LCD
  最便宜的并行LCD,不需要串行的
- PPM发射模块
  2.4G高频头,433M数传电台都可以
- 电池
  2S或3S锂电
- 外壳
  电子市场买一个合适的塑料盒就行

网友:
一天一炸,各天一炸。。炸炸更健康~

楼主:
最关键的部分:代码
因为本人编程水平有限,摇杆数据读取和PPM发射的整合做了很久,效果都不太理想,在网上查资料时发现月初某老外做了一套类似的东西,然后……就很无耻di把代码借来用了

老外的网站,有详细的介绍和代码下 载(英文)
http://www.ianjohnston.com/conten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9
如果你手头刚好有罗技回旋钛翼,那么恭喜,连好线,Arduino直接载入下面代码就能用了。
http://www.ianjohnston.com/conte ... J/JoystickV3%5Ccode
至于其他的摇杆,就得自己修改代码了,细节比较复杂,后面慢慢再聊。

顺便提一下:罗技回旋钛翼最大的优点是x,y轴(对应航模的Aeleron和Elevator)的精度是1024,动作更细腻。很多其他的摇杆(包括首贴的Saitek Cyborg 3D)都只有256。

楼主:
一些技术资料:

摇杆按键功能定义:
按键 7 = 功能键 后退
按键 8 = 微调- / 关 / 下 / 左 / 计时器 开始/结束
按键 9 = 功能键 前进
按键 10 = 微调+ / 开 / 上 / 右 / 计时器 油门联动(?)
按键 11 = Aux 开关1
按键 12 = Aux 开关2
按键 5 = Aux 模拟通道1 上
按键 3 = Aux 模拟通道1 下
按键 6 = Aux 模拟通道2 上
按键 4 = Aux 模拟通道2 下
苦力帽 = 微调

PPM 通道分配
PPM Ch.1 - 副翼
PPM Ch.2 - 俯仰
PPM Ch.3 - 油门
PPM Ch.4 - 舵
PPM Ch.5 - Aux 开关1
PPM Ch.6 - Aux 开关2
PPM Ch.7 - Aux 模拟通道2
PPM Ch.8 - Aux 模拟通道1
PPM通道可以在菜单里任意重定义

ARDUINO 针脚分配:
模拟 0 = 电池电压 (输入2.2v时显示为12.6v,需要自制分压器)
数字 13 = 蜂鸣器
数字 12 = PPM输出
数字 2  = LCD D7
数字 3  = LCD D6
数字 4  = LCD D5
数字 5  = LCD D4
数字 6  = LCD RS
数字 7  = LCD ENABLE

上几个波形图:

自制发射器+示波器软件界面

扶他爸10C模拟口信号

旧版天地飞9信号
PS:这里主要对比自制系统和Futaba 10C的信号,天九属于打酱油路过,而且是最老的版本,不代表新天九的水平

楼主:
占楼,稍后更新

网友:
这个必须顶。
不过不用这么麻烦的,很多MCU已经集成USB Host。
楼主可以用LPC11** 和 STM32F2**的芯片试试, 应该更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duino容易上手,而且资料比价好找
考虑系统结构成熟之后升级STM32

网友:
I型杆 楼主的杆和我一样 最新的COD玩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飞IL2和微软飞行模拟。显卡不给力,新COD跑不动@_@
ps:I型杆硬件精度并不差,但是USB输出精度比罗技差太远了

网友:
就一个字:牛!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
官网对LCD接线说得很阳春,按那个介绍基本点不亮
更新完整电路示意图

网友:
更新呀呀呀呀!

网友(2012-10-29):
哇,还真有人改成了,楼主牛啊!!!

网友:
内容哈哈哈各回各家很久很久吧哈噶哈噶哈噶

网友:
我想用飞行摇杆飞航模,但不会做,请帮忙,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568144903@QQ.COM

网友:
早就买了个摇杆,想改,无奈是个文盲,对单片机\程序一点不懂

楼主:
冒个泡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更新帖子…
如果手里有罗技回旋钛翼的话,下 载老外的程序,按帖子里的图连好线,插上摇杆就能用了。
其他摇杆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至于如何调整…就是下次更新的内容了

网友:
好厉害,希望LZ改一个T.16000M的程序!!!!

网友:
哈,楼主的摇杆和我的一样!学习了!

网友(2012-12-15):
这个太牛了,膜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