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上银25滑轨,滑动450mm竟然有6个C,合理吗?

楼主(2012-08-24):
全新上银25滑轨,滑动450mm竟然有6个C,合理吗?
打表就打在滚珠槽上,滑台写着:HGH25CA 1091N 67,导轨写着:HGR25C 204C5-2Z
有用过的朋友可以告诉一下麻,是这样的精度吗?感觉有点低

楼主:
 磁吸就吸在滑台上,上不上螺丝这个影响不大,如果上和不上差那么远,那这条滑轨吾掉掉也没用了

楼主:
打另外一条,还10个C
真是晕倒

网友:
沙发的意思楼主没明白

网友:
测量方法有问题,因导轨本身内应力的原因自然放置会有一点变形,这是正常的。安装的时候”靠山“或辅助安装基准(如高精度的方尺+打表)保证导轨的直线度。

网友:
沙发的意思是你的导轨放的桌面不平,另外测试点也太远了,最好在滑块边缘的轨道上,这样测的数值你会欣喜的。如果你坚持你的测量方式,请将导轨用螺丝固定在平整的安装面上,最好有靠山,这样才能真正看出导轨的精度。

网友:
6c很大吗?那可是450mm,你有没有安装在平面上面,

网友:
 楼主是小白啊

网友:
没上螺丝的导轨有弯曲,这样打表至少应该靠近在滑块

网友:
没有固定,没有靠山的打表。

楼主:
小白没经验,原来要这样的啊,我还原没锁过,就这样放这,那这样说来才10个C我是不是要高兴才对呢

网友A:
10个c也不应该,除非弯曲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个c也不应该,除非弯曲太大了

兄台你这样一说,我的心又被秋了起来
你说得也对,滑台和导轨是相对的,导轨向左弯,滑台也台向左弯,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这么大的吧

网友:
导轨肯定是有一定弯曲的,自然状态下达标没啥意义,检查下预压程度就行

网友B:
随便摆个地方随便打表。什么乱七八糟的数字皆都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摆个地方随便打表。什么乱七八糟的数字皆都可能。

同意

网友:
着个要装上去才能检查的,关键在你的安装面精度了

网友:
随便弄张桌子,下边还垫着纸就想测精度,那还要检测平台干什么。中学时候物理老师就叫你用手去捏装了水的啤酒瓶子了,不要太想当然,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再搞。

楼主:
但如果打表的地方距离滑台很小,那应该安不安装数据不会很大
晚上再来打表试试

网友C:
研究下滑块受力后偏移多少MM,比这有意义

网友D:
这样打表没错的,粗而且高级的导轨可以更少误差,这个应该是四道珠子没压力下,每个珠不能完全和轨贴合引起的.
一般上在高精度加工的底板上,有压力误差就减少了.

网友E:
受力后偏移多少,这个要等造好机再来测
对,是四道珠子的,现在只是想知道在没外力的情况下,滑台与导轨接触后的精度去到哪
打表位置移到滑台2mm左右的地方,跳动只有两个C,这次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