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蓝皮40A电调,怎么外形不一样?

楼主(2012-08-24):
同样都是买的AL蓝皮40A.参数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店家买的.
怎么一个散热片是长条形,一个散热片接近于正方形?
是新旧版的区别?哪个是新版?哪种好些?

网友A:
我的直觉感觉好盈的可能要好一些吧,用XXD的路过,帮顶,其实个人感觉新旧版都差不多,最多就是外观变了些,性能应该差不了多少,如果LZ是米人的话,买新版当然是最好的了。

楼主:
有蓝皮的电调的.算啥有米人啊..
我的问题就是搞不懂哪个才是新版呢.
根据兲朝的风俗,感觉散热片长条形的可能散热面积更足,应该是老版,缩水偷工减料的应该是新版

网友B:
蓝皮的好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