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负螺距,斜盘和限位严重干涉,如何调?█

楼主(2012-08-24):
按照教程,控中立点,舵臂,斜盘、混控臂,桨夹,四线平行,0螺距。

调负10螺距的时候,才发现严重干涉。是我调错了吗、?急求指点。

网友A:
貌似调错,舵机三个连杆放长点,亚拓建议舵机连杆头长度是31,5mm(球头a中心到球b中心)

网友:
加长舵机拉杆,话说楼主450还没上天啊

网友:
连杠按照说明书的长度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呀?螺距的连杠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调错,舵机三个连杆放长点,亚拓建议舵机连杆头长度是31,5mm(球头a中心到球b中心)

我很纳闷,舵臂水平不动,加长连杆,混控臂就不平行了。

网友B:
加长舵机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舵机拉杆

麻烦解释一下,我现在混控臂平行的,中立点,0螺距,加长以后如何调??

楼主:
求解~

加长了拉杆,控油门中点,混控臂没有办法再调平了。

网友C:
检查看看主轴上下方向装对没有。感觉是主轴上面那节不够长似的。

楼主:
再顶,求答 案。

网友:
貌似主轴颠倒了,长孔距离的在上,短的在下。检查一下
另外可以把SF臂换个方向试试。

网友D:
不会这么大干涉吧?楼主确定是-10度?
正螺距多少度?
如果正螺距过大,要先调长斜盘三个舵机的连杆长度~
详细可见老羊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看看主轴上下方向装对没有。感觉是主轴上面那节不够长似的。

主轴是安装是正确的。
主轴两段孔是下短上长。固定齿盘后,齿盘下端主轴没有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这么大干涉吧?楼主确定是-10度?
正螺距多少度?
如果正螺距过大,要先调长斜盘三个舵机的连杆长度~
详细可见老羊的贴子!

负螺距为9—10度,正螺距也为10度。

问题就是,我调了三个连杆长度以后,油门中点混控臂就不平行了。

网友E:
那就是主轴短了,用标准的PRO主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主轴短了,用标准的PRO主轴吧

主轴长度,和我飞跃买的pro主轴一样长的。
这就奇怪了

网友:
主轴短了。要比孔距,不是总长。楼主调到0螺距混控臂水平是对的。建议去买一支非耐或者亚拓原厂的pro主轴来试试,那是凸台的,不用限位。

网友:
楼上几位的分析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原因,我再也想不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