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款无副翼旋翼头结构

楼主(2012-08-24):
结合了相位臂和dfc的优势,旋翼头高度可以降低,锁相位应该比较准确,大桨夹拉杆长度调节方便,零件数量不多 维修保养方便。
大桨夹完全不用改动,只要换中联就行。

网友:
想搞dfc? 相位器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
参照jr无副翼结构,

网友:
不知道可行不?个人感觉还是普通FBL结构稳定

网友:
这个设计没有减少零件数量,却降低了整体强度。

抱歉,如果说的不对请批评指正。

网友:
这个和KDS450旋翼头一样的结构

网友:
KDS的结构?貌似评价很差……

网友A:
这结构在雷虎上貌似见过~
把大桨夹的拉杆的一端连接到相位臂上,如果把固定在相位臂上的固定点往内移动一点(就是靠近主轴方向),这样能够减轻舵机的负荷,杠杆原理,舵机不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但是就损失了速度,不过这能明显提高舵机的准确性,因为舵机所用到的行程加大了~
说实话,我也喜欢这样的设计~

网友:
不懂,不过手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在雷虎上貌似见过~
把大桨夹的拉杆的一端连接到相位臂上,如果把固定在相位臂上的固定点往内移动一点(就是靠近主轴方向),这样能够减轻舵机的负荷,杠杆原理,舵机不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但是就损失了速度, ...

雷虎的这结构要么大桨是逆时针转。。要么十字盘设置反向运动。。十字盘上升 大桨是负螺距。十字盘下降 大桨是正螺距。。。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看结构应该是这样运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雷虎的这结构要么大桨是逆时针转。。要么十字盘设置反向运动。。十字盘上升 大桨是负螺距。十字盘下降 大桨是正螺距。。。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看结构应该是这样运动。。

对的,正螺距是十字盘向下运动,不过没关系,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正螺距是十字盘向下运动,不过没关系,原理是一样的!

按说旋翼头三角补正角是0度的话,把大桨夹反装应该也一样。或者控制臂不做成跷跷板形式,把两个球头都做到同侧去,也有杠杆作用。

网友:
感觉强度会受影响

网友C:
这样其实就跟有副翼头自己改无副翼的差不多,经过两次传达,精度必然没有十字盘直接到桨夹的FBL好

网友:
和雷虎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旋翼头三角补正角是0度的话,把大桨夹反装应该也一样。或者控制臂不做成跷跷板形式,把两个球头都做到同侧去,也有杠杆作用。

对,就是这样~

网友:
LZ这样设计的相位器受不了太大力,飞行过程中很可能整个变麻花...

网友:
确实减小了整体强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其实就跟有副翼头自己改无副翼的差不多,经过两次传达,精度必然没有十字盘直接到桨夹的FBL好

这个正解,传统的FBL个人以为最好。泰世和TDR的形式也不错,但挡臂与连杆有摩擦,要用对材料。雷虎的也不错,和LZ画的是一个意思,但精度要求更高。DFC是SAB及宇宙牌用的,最早是Compass用的,感觉是二个人的担子一个人挑,结果容易过劳死。DFC的特点号称是暴力,俺倒是觉得DFC没法做到温柔优雅,DFC的横轴垫圈必须很硬,否则大桨那一拖二的连杆会受很大的力,结果你懂的。横轴垫圈硬,铰链效果就差,结果你也懂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比一下DFC和普通机的横轴垫圈,这个设计是有隐疾滴,估计宇宙牌最终会放弃DFC。
各人观点,说得不对请拍砖。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其实DFC的暴力主要来源就横轴胶圈硬度的加大,不信大家可以用FBL头换上DFC的胶圈试下,也会有提升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旋翼头三角补正角是0度的话,把大桨夹反装应该也一样。或者控制臂不做成跷跷板形式,把两个球头都做到同侧去,也有杠杆作用。

推桨前沿和推桨的后沿是不同的。所以大桨夹有不同的装法。
另外,无副翼旋翼头,还存在一个比例的问题,要和十字盘、舵臂长度(舵机安装方式影响)等参数配合。

网友:
个人认为,在还没出现全新的旋翼头设计方案之前,FBL从受力、寿命、维护便利性上讲都是目前最稳定、科学的设计,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再去折腾什么DFC啊之类的呢?要么就规规矩矩用FBL,要么就颠覆所有设计折腾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