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转动紧的的问题

楼主(2012-08-24):
新装的滚丝杠,可能是支撑轴承安装位置有点偏,螺母滑块上的螺丝上紧后,丝杠转动很紧,但用手握住联轴器还转得动,只是用力比较大,调整多次也没解决问题。请教:根据大伙的使用经验,这样的丝杠能正常使用吗?谢谢!

网友:
重装一次

网友:
不行,重新调整吧

网友:
先装半边支撑和螺母架,转动观察另一边支撑的位移再做调整

网友:
自然状态下松紧度如何?装的好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没接步进前,必须转动很轻松,步进那点扭力相对于手来说很小的

网友:
螺母滑块上的螺丝上紧后,丝杠转动很紧?螺母滑块和光轴滑块在不在一个平面上?自己加减垫片,可用铜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朋友的热心解答,大家分析得非常有道理,问题是综合性的,已经解决。

网友(2012-10-04):
现在用梯形丝杠的是不是少了,唉,我公司做梯形丝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