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动力刀头都用什么电机啊?

楼主(2012-08-24):
看到很多DX都自己做了动力刀头,想问问大家做动力刀头都用什么电机啊?
目标是能啃得动钢

网友:
我也在想这问题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我为了这个动刀头的电机是,想破的头皮,也采购了N个电机,但一直不爽

前前后后试过
E-240 (图  C)

  噪声小,转速高,但力量小,全密封于是不进加工的碎片,这点很好
因为直流的电机,于是只要变电压就可以控速。
直径 57MM,这个有点点大,如是50MM就好了

19电机(755)(图  A)
事实上这755电机的轴只有5MM,而我之前采购到的另一种与它外形一样的,前面带有螺纹头的。轴是6。35MM
力量比755的还要大(图F)

从动力角度这种电机没有任何问题,但它是主动吸气冷却的,于是电机上有N个开口,加工的灰很容易进入其中。
噪声极大,目前用的还是这种,因为直径只有50MM,于是视觉效果很好,转速 15000是最高的,通过变速我的C12的动刀头可以轻松背刀4MM切45钢。(铣刀4MM)。但现在是高温时间,于是开机一分种后电机就高温了。另外这个电机要一个 40A以上的调速器,要不然你会明白的。
我现在的动刀头就是这个电机作的,就是(图K)电机与动刀头配合良好。就是噪声实在太大。

24V 100W电机(图  B)
这个我采购过没试过 40块一只 ,直径67MM,动力很强超过755,噪声较小,但转速只有3000不到。加上表面处理难看,于是一直没有用在动力头上。最重要是难看极了

无刷电机 57系列 180W(货还没有到)
前段听人说伺服不错,于是在找,发现驱动+伺服 如是 200W的也要1500元了。又听说无刷电机效果一样的好。于是试一下,淘宝上采购了 180W 57系列+驱动 =550元。现在还没有拿到,希望是我想要的

其它电机还有
62MM电流24V的(图G),这种电机朋友送了 3个于我,前面有锅轮的。约在24V 70W的相近。
100W  三棱伺服电机(图J)。因没有驱动器,最后流产,估计过段时间去了二手市场了
缝纫机电机 100W 180W  150W 共有三个(图D+E),全是朋友所赠。这货力大,转速高,但噪声与755之类的相近。如不是长时间工作这种电机也不错的。力比755的大了不少,如用于磨削个人认为比 755的电机好。
还有最早出现在论坛中的佳能的直流伺服电机(图  I),佳能复印机里的电机等(图  H)

....以上电机全是花了N多精力查看,挖坟。虽然最后不是很适用。但过程无比快乐
只看不卖啊。

网友:
我用了个550w的电摩,铝搞的动

网友B:
我买过多个电机,包括38电机,甚至考虑用二个电机驱动,买电源变压器和调速器总花费七百多元。但试下来噪声太大,而且扭距也不大,铣铝和铜比较轻松,但铣钢就很难。最后,还是选择了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不但体积小,而且动力大。早知伺服能用,就不去浪费前面的费用了。但愿我的经验能让朋友们少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多个电机,包括38电机,甚至考虑用二个电机驱动,买电源变压器和调速器总花费七百多元。但试下来噪声太大,而且扭距也不大,铣铝和铜比较轻松,但铣钢就很难。最后,还是选择了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不但体积小, ...

请问伺服的驱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方便的话,上个图介绍一下电机参数。

网友:
220v的电磨,功率300W,转速2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伺服的驱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方便的话,上个图介绍一下电机参数。

同问一起学习,我就差伺服了

网友B:
伺服电机驱动器,网上有配套的买,买的时候让卖家配电位器调速,一定要找懂行的卖家买,并且告诉卖家“把伺服电机当无刷电机用。否则很难如愿。补充一点:伺服电机工作时,噪声非常小,只是价格略贵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驱动器,网上有配套的买,买的时候让卖家配电位器调速,一定要找懂行的卖家买,并且告诉卖家“把伺服电机当无刷电机用。否则很难如愿。补充一点:伺服电机工作时,噪声非常小,只是价格略贵了些。

愚公啊,既然说开了就发点图来个视频介绍下吧。

网友:
对伺服电机感兴趣。
不方便给淘宝链接的话,给个关键词也行。我自行搜索。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驱动器,网上有配套的买,买的时候让卖家配电位器调速,一定要找懂行的卖家买,并且告诉卖家“把伺服电机当无刷电机用。否则很难如愿。补充一点:伺服电机工作时,噪声非常小,只是价格略贵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为了这个动刀头的电机是,想破的头皮,也采购了N个电机,但一直不爽

前前后后试过
E-240

  噪声小,转速高,但力量小,全密封于是不进加工的碎片,这点很好
因为直流的电机,于是只要变电压就可以控速。
...

谢谢DX的分析,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是多大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愚公啊,既然说开了就发点图来个视频介绍下吧。

就是就是,介绍下啊,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我编辑了一下,把那些小电机的图片补上了

等无刷电机到了。就好好的开一个贴

说说

网友:
其实这种电机我觉得采用得伟电动工具里的有框串激电机,带劲的,三四十元一个,瞬时功率可以达到440瓦,额定功率不清楚,估计也不小于150瓦。

网友:
不了解伺服电机,于是我也买过几种电机,汗

网友:
我的炮塔铣是750w普通三相电机 ...

雕刻机是1.5kw电主轴....

炮塔铣是减速运行,,雕刻机是15000转运行.....感觉啃钢需要大力矩,,跟转速关系不大...

网友:
正在折腾动力磨头,电机配了好久,前后买了多台了,都不好,最后只有在厂里订做了一台500w,大扭矩,的直流电机,由于对电机外形尺寸有要求,只能定500w的,其实750w适合,但是外形太大了

网友:
电动三轮车的500w的无刷电机不知行不行

网友E:
伺服能赶上水冷不?
水冷主轴夹个带轮带无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能赶上水冷不?
水冷主轴夹个带轮带无动力

水冷要变频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理想的配置是:750W废弃伺服电机+奸商牌750W无编码器伺服电机驱动器。

体积小、成本低。不过这750W驱动器已经停产了哦。

有没有图啊

网友A:
无动力头是一个小巧工具附件的定义(如是这个前提下)
750W就是搞笑了

因为DIY 的车床主电机不到这个 750W。

真要是用这个功率时,为什么不用可以变速的电动工具输出

如博世的可调速角向砂轮  650W 才4百元不到

速度 200--11000任意调,

调速器内含,不要任何钱。

强势制冷可长时间操作。

还实惠

网友:
如是巨大会的机器的无动力头,上面的当我没说。

网友:
我的铣床电动机现在也很伤脑筋,400瓦单相电动机用大点的刀就卡死,最低速度1000多转,太高,因为使用的是2级电动机2800转,看来一定得改齿轮传动,做几个3联齿调速,工程又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头是一个小巧工具附件的定义(如是这个前提下) 750W就是搞笑了 因为DIY 的车床主电机不到这个 750W。 真要是用这个功率时,为什么不用可以变速的电动工具输出 如博世的可调速角向砂轮 650W 才4百元 ...
方向是正确的,就是采用得伟,牧田,密尔沃基的动力工具里小巧的串激电机,一般也就100来克重的玩意最大输出400瓦左右,然后减速增加扭矩,现在都是有刷电机时代,不过新一代的密尔沃基无刷电机工具已经在美国上市了吧,明后年二手市场就能大批量见到批量化无刷电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伺服的驱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方便的话,上个图介绍一下电机参数。

发过一个用改造的电动车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是高压的,没人看顶没了。

网友:
这帖子有水有汤要营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