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新出的3818虎式有什么改进吗?

楼主(2012-08-24):
老的“虎1”说是比较容易脱链不知新的这方面有没有改进?

还有其他什么方面的改进吗?

网友:
应是炮管加长了吧

网友A:
有 跑了几天都没掉一次 就是太难下

网友:
才入手了..全钢齿轮 履带 诱导轮 驱动轮 没试出什么不同 还是感觉电池盖不好装 使劲大了 怕弄坏了....

网友:
炮管改了吗?  TAOBAO上有买正确的炮管吗?
好想没搜到

网友:
出去越野没10分钟诱导轮掉了

楼主:
求新款虎商家。

网友:
我这里的虎一已经是修正炮管的版本咯!

楼主(2012-10-01):
引用 网友A:
有 跑了几天都没掉一次 就是太难下

请问怎麼區別新老款呢?包裝上有區別嗎?還是坦克上有什麽明顯不同的地方?價格呢?

楼主:
所谓新虎1是不是就是防盾方向疚正了的?

确实是不在容易脱链了吗?

网友(2012-11-16):
新虎1-----------新虎1-----------新虎1

网友B(2013-01-16):
我买的是新虎一 感觉炮管很长, 履带会掉?没感觉...但是奉劝一句 ...一定要买钢波箱..虽然噪音大..但不至于在阻力大的地面上做信地旋转时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新虎一 感觉炮管很长, 履带会掉?没感觉...但是奉劝一句 ...一定要买钢波箱..虽然噪音大..但不至于 ...

您多少钱入的,有装轴承和换395电机吗?

网友:
我最关心的就是炮管有没有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