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38电机和变频器的一些事

楼主(2012-08-24):
请教大家关于38电机和变频器的一些事

我想做个家用小雕铣床,请问大家38电机(E240)的扭矩是否够用(1:1变速),另外想请问一下
变频器都能驱动什么电机?

网友:
38电机1:1情况下提高电压达到一定转速可以用 。变频器能驱动三相鼠笼式感应电机,我刚学习的, 请懂的补充。

网友:
直流电机调压,交流电机调频率

楼主:
谢谢两位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直流电源可以输出48V直流,请问只用48V驱动38电机力量是否够大?

网友:
48v转速也有4000转上,看你洗什么材料,我现在雕刻机用的就是38主轴,90v雕雕亚克力

网友A:
变频器是建立在你已有 三相电机的基础上的

我用过。发现用于小功率的电机上,意义不大。
我试过 下面的电机,并分别作了转速与电流电压关系的记录。
90W(小摆车原配)
750W(7025铣原配)
250W(0608原配)
发现如你家里全是 380V的电机,并且你是一个偏执狂(一定要保持原配,原水情节)。那只有这东东能救你。
如你是实用主义者,还是换电机实在。

因为变频器可以产生速度控制,但扭力变小了许多,并且在电流不超原来标定电流时,电机的功率明显要少40%左右。

于是最后我的的 220V   1.5KW的就放在桌子上了,当时可是花了 1400元的。哈哈,算是一种学习吧。

网友B:
变频器不改变功率吧

我记得变频器应该不改变电机的功率,也就不改变扭矩。我是个新手,也不懂,特来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建立在你已有 三相电机的基础上的

我用过。发现用于小功率的电机上,意义不大。
我试过 下面的电机,并分别作了转速与电流电压关系的记录。
90W(小摆车原配)
750W(7025铣原配)
250W(0608原配)
发现如 ...

最近挖坟学习,貌似变频器的频率和电压调整得好,并不会减小电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建立在你已有 三相电机的基础上的

我用过。发现用于小功率的电机上,意义不大。
我试过 下面的电机,并分别作了转速与电流电压关系的记录。
90W(小摆车原配)
750W(7025铣原配)
250W(0608原配)
发现如 ...

非常感谢,经验之谈呀。
那请问38电机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制作小铣床是否够用,1:2的变速,38电机是1,无动力主轴是2,并且使用48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挖坟学习,貌似变频器的频率和电压调整得好,并不会减小电机扭矩。

惠民大哥
因为电机的工作电流大小是产生发热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你再改也改不了,电机的额定电流
而电压从380变成了 220
要保证电机有原来的产出,只有增加电流到原来的 1。8倍左右。
这样功率有了,发热量也有了。

我试过变频器在所谓的增加力矩设置档,我也试过。直观的指数变化是提高电流。
因为我对电学没什么了解,于是小心的我了为安全,设定的电流一直没有太多超,电机额度电流
而功率却也变成了原来的 60%左右

网友A:
铣---这个你先要量化

以DIY的角度,铣床的概义是大背刀量,低转速,以38直驱,就是笑话了
以工作头夹一把HSS的切口铣刀75MM,不加冷却,如不退火。这个转速算是铣吧(仅是个人观点)

雕---这个基本是啃

只要转速度。任何电机可以,连飞机模型的无刷也行。
听说有一分钟转6W转的。

38变速 3倍左右,也只能加工有色金属好一些(不要认为,切得下就是,可以的背刀量,还要有点点精度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变频器应该不改变电机的功率,也就不改变扭矩。我是个新手,也不懂,特来请教。

频率高了、速度快了,如果扭矩不改变电机的功率就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这个你先要量化

以DIY的角度,铣床的概义是大背刀量,低转速,以38直驱,就是笑话了
以工作头夹一把HSS的切口铣刀75MM,不加冷却,如不退火。这个转速算是铣吧(仅是个人观点)

雕---这个基本是 ...

很忠肯,问一下,兄弟你现在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A:
现在用的是一个755类型的直流电机
力量大,但发热利害

我在这几天有回复里有的,具体看下面的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8378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一个755类型的直流电机
力量大,但发热利害

我在这几天有回复里有的,具体看下面的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556&page=1#pid8378147

谢谢了,等你无刷电机到货了一定上评测呀

网友:
主轴问题大家都头疼